C8051F120编译代码量大于64K时 keil该如何设置 codebanking

楼主(2013-12-13):
如题,另外,如将部分数据存储于64K之后的flash存储空间,而总代码量小于64K,是否需要设置codebanking?

楼主:
大家都去用STM32了?

网友A:
keil里面有代码段空间设置和数据段空间设置option→target,两个总的小于64K就不用分bank了
代码大于64K,分bank区,然后通过汇编切换(知道这么处理,未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里面有代码段空间设置和数据段空间设置option→target,两个总的小于64K就不用分bank了
代码大于64K,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