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家喜欢用LM2596或者是LM2575等东西?

楼主(2013-12-13):
如题:
     声明)我不是卖芯片的!!就想了解下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参数性能差不多的可用啊!

这类东西又贵又容易买到假货,还有相当多的人在用,这类芯片难道有什么优点吗?还是历史延续的原因???

网友:
便宜简单

楼主:
不便宜啊,看TI官网的报价接近2美金,实际拿到价格也在6RMB以上!

网友:
国产国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便宜啊,看TI官网的报价接近2美金,实际拿到价格也在6RMB以上!

你上淘宝搜搜,买假的,不要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淘宝搜搜,买假的,不要真的

那些淘宝上TC35 GSM模块全是1块多钱的2576、2596,就算不是全是,那也几乎全是
小作坊的东西,能出电流就敢用敢卖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上淘宝搜搜,买假的,不要真的

淘宝上做好的模块也就4块钱,所以说,国产威武,翻新牛逼。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上淘宝搜搜,买假的,不要真的

呵呵 ,我说的是买真的,难道大家都在用假的?、假的用起来不放心啊!特别是工业产品啊!

网友:
电流大,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说的是买真的,难道大家都在用假的?、假的用起来不放心啊!特别是工业产品啊! ...

要是买真的,我就不选它了,买它就是为了图个假
如此的还有PL2303
相互影响的,正因为刚开始大家用这个的多,所以才会有公司山寨,山寨拉低了价格,于是用的人更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我说的是买真的,难道大家都在用假的?、假的用起来不放心啊!特别是工业产品啊! ...

哪有那么容易出问题咯,又不是纸糊的,再说用一下又不会死,怕什么,万一死了,官方也会辟谣的嘛

网友:
真的量小你买的到吗
还不如买个明白用个明白

楼主:
也是个思路!

网友:
一来假的多便宜,二来设计参考的多简单,三来小批量作坊式的最爱(货源多、型号稳定、相互替代)

网友:
你没看到34063的拥有量呢

网友:
以前好像买过1,2块钱的呢,阿莫这里正品要10多块。
但是不重要的场合,电流不是很大,1,2块钱的国产货也不会坏

网友:
便宜   外围硬件连接简单  输出电流能达到3A

网友B:
电流不是主要问题,大多数集成MOSFET的DC/DC都可以在SO8封装做到和2596一样的电流,但是输入电压没几个能到40V的,更不用说60V的LM2596HV。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流不是主要问题,大多数集成MOSFET的DC/DC都可以在SO8封装做到和2596一样的电流,但是输入电压没几个能到 ...

大湿好~

为啥我脚的是因为方便。。。
老板下发项目——打开以前工程——复制粘贴——搞定出门泡妹子
"反正我是用的前人设计,出了问题不关我事"。。。

网友:
宽输入电压,电流比较大,频率低,就算做得不好高频干扰也比较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大湿好~

为啥我脚的是因为方便。。。

2596的电感也要算的,都差不多,只有电流控制模式的芯片需要计算补偿,设计稍复杂。

网友:
便宜好用耐操

网友:
复制粘贴——搞定出门泡妹子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大湿好~

为啥我脚的是因为方便。。。

电工的楷模啊,赞

网友:
引用 网友B:
2596的电感也要算的,都差不多,只有电流控制模式的芯片需要计算补偿,设计稍复杂。 ...

之前实习的时候,师傅们坚持要用2596...........

不过我自己做东西时都用的其它片子,至少是mos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工的楷模啊,赞

←_←不要在意细节!!

网友E:
外围伺候LM2596的零件少,这是关键。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外围伺候LM2596的零件少,这是关键。

木有线性稳压少。。。俩电容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有线性稳压少。。。俩电容搞定

像HT7150A-1这种东西,我用它连俩电容都省了,但能和LM2596比么。这家伙电流大伺候的零件少还不那么发热。

网友:
还是输入电压比较大的缘故吧,40V就干掉很多小封装的片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木有线性稳压少。。。俩电容搞定

KIS-3R33S 也是俩电容就行。

网友F:
借这个帖子问下,2596用的高频滤波电解电容,几十百把个你们一般在哪买的啊,买的哪个厂家和型号?感觉很不好买啊。

网友:
因为用的人多。

网友:
用着多了,就变成一种习惯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借这个帖子问下,2596用的高频滤波电解电容,几十百把个你们一般在哪买的啊,买的哪个厂家和型号?感觉很不 ...

直接普通的电解电容。。。

网友F:
引用 网友G:
直接普通的电解电容。。。

纹波怎么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直接普通的电解电容。。。

+1

网友:
引用 网友F:
纹波怎么样呢。。

看电流。。。电流大了,纹波就大了。就不行咯。。。1A的电流就有150mV了。

小电流的话,纹波还是很小的。

网友:
成熟可靠,外围简单。

网友(2014-03-07):
也和LZ有过一样的疑惑,看到一些价格比较低的片子,当然输入电压宽度和输出电流比LM2596这类差一些,但是也足够支持很多应用了。
MP2359、XL1509这类的,不知道稳定性怎么样,在产品中做主电源还是要可靠的,稳定的。

网友:
LM2596,EMC 3级都过不去。直接PASS。最后老老实实的用1086。发热大点,好歹过4级。

网友:
主要是这两个个头大散热好不容易烧掉,还有就是安全裕量比较大,理论可以输入40V,那么实际用它做12V转3.3/5V就比较安全(即使是山寨货)……要是用那些CMOS工艺的,输入电压裕量小,再加上封装小,IC差点的就很容易烧掉

网友:
现在芯片分为 原装进口(这个最贵)、原装国产(质量还是可以的)、三寨国产(这个就不靠谱了) 和 翻新货(看运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