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隔离电路推荐

楼主(2013-12-13):
    现成的隔离模块太贵了,差不多要几十块,有没有相关的电路推荐,大家是怎么做的

楼主:
这个是什么表情

网友:
不谈参数什么都是空话。

楼主:
只是讨论讨论

网友:
b0505s 不贵哇

楼主:
不觉得功率好小吗

楼主:
找个3W的看看

网友A:
的确只有1w。不过单独给需要隔离的地方供电,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的确只有1w。不过单独给需要隔离的地方供电,不行吗

1W却是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