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0例程010: NandFlash操作(基于文件系统)

楼主(2013-12-13):
使用J-LinkV8
MDKKeil版本4.71
调试串口波特率:115200
基于MDKK70-EK_T43硬件平台

实验现象:
编译并下载程序,串口显示操,NandFlash操作菜单和识别的信息。

网友(2015-01-10):
文件系统是?fasfs的么

网友:
K70的片子已经出来啦 ,真够快的 !

网友A:
C:\Keil\ARM\Boards\Freescale\TWR-K70F120M\RL\FlashFS\NAND_File
官方的例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C:\Keil\ARM\Boards\Freescale\TWR-K70F120M\RL\FlashFS\NAND_File
官方的例子吧??

从楼主的标题名看也应该是

网友B:
楼主使用的什么文件系统?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楼主使用的什么文件系统?

看代码,应该是RL FlashFS

网友C:
RL FlashFS官方链接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rlarm/rlarm_fs_flashfs.htm
RL-Flash File System (RL-FlashFS) is a software library that provides a common API to create, save, read, and modify files on a Flash device. The library offers interface functions and handles the low level file input and output operations. Developer can focus on the application needs rather than concerning about the implemented file system. RL-FlashFS works with several ARM- and Cortex-M processor-based devices, and can be used standalone or with the RTX-RTOS. RL-FlashFS applications are written using standard C constructs and are compiled with the ARM Compile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RL FlashFS官方链接 http://www.keil.com/support/man/docs/rlarm/rlarm_fs_flashfs.htm
RL-Flash File Sys ...

这种文件系统很少见 ,常用的就是fasfs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这种文件系统很少见 ,常用的就是fasfs

这是个库,支持fat文件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个库,支持fat文件系统

哦 ,我以为是一种文件系统  !

网友:
现在在中低端芯片上的文件系统挺多都是fat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代码,应该是RL FlashFS

谢谢,是keil提供的一个库,好像不开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是keil提供的一个库,好像不开源

商用应该需要购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