燃气热水器方案

楼主(2013-12-13):
燃气热水器方案

海尔MCU用于燃气热水器上的燃气热水器中打火控制。
MCU在打火的瞬间会产生25000v的高压放电,这对于MCU来说是一个最大的考验;
其次它对于静电ESD、脉冲EFT以及幅射RS等指标的要求都与一般的白家电不同。
采用海尔的此款HR6P72 MCU设计出燃气热水器方案,被多家国内大的家电厂商采用。

网友:
以前接触过燃气打火,用PIC12F629或PIC 8PIN OTP IC.

网友:
明显打火时的电压和干扰可以通过布板和隔离改善.........据对是大多数单片机都可以的!

网友A:
貌似这没什么难的吧随便一款MCU都应该可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貌似这没什么难的吧随便一款MCU都应该可以。

实现功能随便一款MCU都可以实现,但是作为量产的产品是否能经得起点火线圈向逐个MCU的IO端口放电测试,
这可不是随便一款MCU都能通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实现功能随便一款MCU都可以实现,但是作为量产的产品是否能经得起点火线圈向逐个MCU的IO端口放电测试,

当初做点火器智能控制的方案基本都是以PIC单片机为基础,稳定性非常好!
然后逐步被便宜的机器码基本兼容的台湾/国产单片机所替代,比如中微的MCU,松翰等。海尔的在点火器智能控制方面也确实应用的非常广泛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实现功能随便一款MCU都可以实现,但是作为量产的产品是否能经得起点火线圈向逐个MCU的IO端口放电测试,

为什么会让点火线圈向逐个MCU的IO放电呢?不是这行业的不懂,强制规定?
一般来说线路上和布板注意点,再一喷三防,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会让点火线圈向逐个MCU的IO放电呢?不是这行业的不懂,强制规定?
一般来说线路上和布板注意点,再 ...

因为目前的燃气热水器方案控制电路和点火电路不是隔离的,点火脉冲干扰信号一直在地线存在。
由于这样应用在点火过程中,在地线上会出现负压。大家都知道MCU电路地线出现负压对数字电路干扰很大,
如果负压的能量很强很容易损坏MCU IO端口。

网友(2014-12-10):
引用 网友B:
因为目前的燃气热水器方案控制电路和点火电路不是隔离的,点火脉冲干扰信号一直在地线存在。
由于这样应 ...

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