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1110无线发送和接收问题

楼主(2013-12-13):
正在调试CC1110透传程序,目前串口已经调试完成
在调试无线部分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问题(未使用DMA方式)
状况如下:
串口收到一包数据后,进入无线发射模式
IDLE切换到STX,频谱上看到信号,但发送第一个字节(即包长数据)后频谱消失,此时程序就死在while(!RFTXRXIF);这里。
请问各位有用过CC1110的这个状况该如何解决?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初始化配置时出来问题了,
最好照着官方代码复制那个初始化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情况一般是初始化配置时出来问题了,
最好照着官方代码复制那个初始化函数; ...

我是用smartRF Studio进行参数配置的,不知道是否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寄存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smartRF Studio进行参数配置的,不知道是否有其他需要注意的寄存器

建议试试别人的例程,还有看中文说明书,
那个软件我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试试别人的例程,还有看中文说明书,
那个软件我没用过

好的,谢谢,至少找到该往哪个方向查问题了

网友(2014-01-29):
要注意看看是不是死在TX_UNDERFLOW 或是 RX_OVERFLOW
去把MARC_STATE這個暫存器的狀態拉出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