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DA1846s芯片的校准功能是如何使用的?找不到资料

楼主(2013-12-13):
最近在研究RDA1846s这款对讲机芯片,根据找到的资料,在初始化的过程中有一个校正过程。请问有谁知道这个校正过程是怎么实现的吗?
现在做出来的这块板子,在使用的时候,频率与测试用的标准对讲机差了0.05MHz,不知道应该怎样校正这个误差?
谢谢各位指点

网友:
频率误差不必用软件校准,微调下TCXO电压即可

楼主:
在RDA1846S的文档中可以看到这样的提示,其中Calibration这个过程是干什么用的?
然后就是它的30H寄存器,里面有一位叫做chip_cal_en,好像和校正有关系,那么这一位是怎么使用的呢?

网友(2018-09-21):
你好,RDA1846S的编程手册可以分享一份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