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让keil的.hex文件不和那些调试文件混在一起生成?

楼主(2013-12-14):
如何让keil的.hex文件不和那些调试文件混在一起生成?每次找.hex文件都很麻烦。

网友:
options ---outputs---Select Folder for Objects
设置hex存放的目录
或者自己建个批处理文件,运行一次直接COPY到你希望的目录下

网友:
批处理文件可以通过 options/user 下的Run user programs after build/rebuild调用

网友:
工程文件夹里新建一个Output的文件夹,然后options/outputs/Select Folder for Objects设置hex存放的路径为Output文件夹

楼主:
用批处理的方法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