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 哪些系列的单片机有正交编码器接口(已解决)

楼主(2013-12-14):
飞思卡尔 哪些系列的单片机有正交编码器接口 QEI

网友A:
是电机用的那种编码器?

楼主:
恩恩。测转速和方向的。

网友:
K60绝对有

楼主:
除了K60呢。。

楼主:
用其它芯片的 怎么用编码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电机用的那种编码器?

。。求助

网友A:
连接是飞思卡尔DSC的产品大全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 ... CTSMRY.pdf?tid=mDHp
MC56F84xx系列就带有正交解码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是飞思卡尔DSC的产品大全
http://cache.freescale.com/files/industrial/doc/brochure/DSCPRDCTSMRY.pd ...

感觉 DSC的性能很好,但是学习成本好高貌似,淘宝上都没有看到有最小系统板卖, 这个有没有移植好了的uc/os_ii 模版?

网友:
QEI的编码器输出信号就是两路脉冲咯?

那Kinetis芯片K系列FTM模块中的Quadrature Decoder模式应该都能满足你的要求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测转速和方向的。

给你看个参考手册里的图,看是不是你需要的

网友:
K10DXxxVLL7都有

网友:
简单的AB相编码器,一般带FTM模块的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