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中sprintf格式化输出整型数,数据不对,求解

楼主(2013-12-14):
uint8 str[50];
uint8 u8Len;

u8Len = sprintf(str,"Test %d", 1);
while (uart_sendBuffer(str,u8Len) != OK);

结果串口输出为“Test 358"
而且通过仿真keil仿真看也是这个结果,且u8Len为8

请问是用法不对么,还是哪里要设置一下

论坛里搜了一下,貌似没有类似情况
请大神赐教

网友A:
keil手册上有说明。
u8 format要修饰为%bu, 这一点与标准C是不兼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keil手册上有说明。
u8 format要修饰为%bu, 这一点与标准C是不兼容的。

多谢,涨姿势了

网友:
涨姿势了。查了下,b是f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