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嘉立创制程工艺及设计规范要求

楼主(2013-12-14):
(图片)

网友:
最喜欢这样的文章了。呵呵呵。
继续布道。
谢。

网友:
多发发技术文章

网友:
多发发初级的文章

网友:
这才真是好东西~

网友A:
错别字

3。  插键孔(PAD)     键  写错,应该为  “件”

网友:
这正是我喜欢的,早就要打样,就是不知道规矩

网友:
没法下了?奇怪了。

网友:
好,爪机留痕,jlc  工艺!

网友:
这个需要,顶!

网友:
焊盘的孔径和外径一样当NPTH处理的呀。

网友B:
请教袁生:

“ 2、基材FR-4:玻璃布-环氧树脂覆铜箔板。嘉立创采用的是KB建滔的A级料,铜箔为99.9%以上的电解铜,成品表面铜箔厚度常规35um(1OZ)板厚0.4mm-2.0mm ,公差±10%。
   3、最小孔径0.3mm,外径0.6mm,保证单边焊环不得小于0.15mm。我司会对于插键孔(Pad)进行加大补偿0.15mm左右,以弥补生产过程中因孔内壁沉铜造成的孔径变小,而对于导通孔(Via) 则不进行补偿,设计时Pad与Via不能混用,否则因为补偿机制不同而导致你元器件难于插进,印制导线的宽度公差内控标准为±10%。”

请教1:有一点不是很清楚,看jlc网页:
之前我理解成品铜厚度是  原始铜厚(如图片提到的内层铜厚度)+过孔沉铜工艺后增加的铜厚=这里提到的 成品铜厚度35um,如果这个理解正确的话,是否可理解为:
原始加工的表面铜厚为17um,过孔沉铜工艺使得外层又增加了约18um。 是否可理解过孔内的铜皮厚度最佳厚度为接近 18um ?
(换句话描述: 基料是在 0.5OZ 的覆铜板基础上进行加工的,成品板中孔内铜皮厚度最佳状态下为 18um)

请教2:对制板厂对gerber的处理过程不了解?请问 制板厂 怎样对 gerber资料中的 过孔和焊盘做识别(只需简单了解即可)? 手动识别还是软件自动识别?
       还是 gerber 中有属性直接能区分出焊盘和过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错别字

3。  插键孔(PAD)     键  写错,应该为  “件”

非常感谢!看的很仔细啊!
百密一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袁生:

“ 2、基材FR-4:玻璃布-环氧树脂覆铜箔板。嘉立创采用的是KB建滔的A级料,铜箔为99.9%以上的 ...

问题1:这个问题要结合生产流程。您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
比如生产一块1oz(35um)铜厚的板子,使用的基材板是用0.5oz的,首先要先钻孔,然后沉铜工序使孔内壁敷上一层很薄的铜,然后再经过电镀铜加厚铜厚达到线路1oz左右(相当于电镀了0.5oz左右)。
因为生产都是通过化学反应,所以我们通常说的都是理论值 。实际成品铜厚平均在30um左右,孔铜厚大于18um。这个我们是有物理分析室对板子分析的。
问题2:gerber文件中是没有via和pad这种概念的,都是D码的形式。因为pad通常都是开窗的,所以文件中开窗的孔都做补偿。当然,也有一种是过孔也是开窗的,就需要对孔径与焊环尺寸进行一个初步的分析。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1:这个问题要结合生产流程。您的理解基本是正确的。
比如生产一块1oz(35um)铜厚的板子,使用的基 ...

了解了,多谢

另:
http://www.sz-jlc.com/home/technology.jsp
网页上的 错标 能够纠正了吧?

成品外层铜厚 1oz~2oz(5um~70um)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了解了,多谢

另:

系统更新有误,已请软件部处理。等待更新...
谢谢提示!
此论坛也有发布,如下链接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3103-1-1.html

网友:
很好,设计时正好可以用到。有没有更详细的拼板工艺要求?谢谢

网友:
这是个好文档 下载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