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验jlc的cam 工程师,接到如图的小批量订单,如何拼版?

楼主(2013-12-14):
一直对cam工程师 很敬仰,这里想讨论一下技术问题。 jlc 是否是 自动化 处理 gam 文件?     以达到批量生产合理化。   还是  靠人力 来处理 这些文件?

附件是  99se的 文件 。  直接删除.rar后缀名

疑问
1。 如果客户 提供了 这样不规则外形板, 客户希望jlc 帮助 拼版, jlc 怎么拼 比较合理。    (都是同一款, 需要 批量拼成 大板 才能 方便 后续的 smt 工序)

网友:
印象中JLC不做异形板

网友:
难不成要做线性规划

网友:
是不是用脚本调整一下比较比较就出来了?

网友:
按最大尺寸计算。

网友:
这种肯定要自己规划好拼版,看怎样最省料,然后把拼好的文件交给厂家。

网友:
这还不简单:

网友:
最简单算价格的方法就是以最大长度和最长宽度算面积  看着办吧

网友:
这种应该最好了

网友A:
量大的话,直接开  冲模   ,这个vcut在内弯90度位置不好处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大的话,直接开  冲模   ,这个vcut在内弯90度位置不好处理的。

示意图而已,工艺边可以直接切过去,没有90度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