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va(CortexM4)在CCS5.4生成Bin文件的方法

楼主(2013-12-14):
在TI TivaC(基于ARM-CortexM4核)的开发过程中,可以使用LM Flash Programmer工具直接下载Bin文件。

如果使用的开发环境是CCS5.4,默认情况下,CCS5.4编译的工程只生成.out文件(其它版本的CCS未验证),没有生成Bin文件。那么,需要通过以下的工程配置,在编译配置中添加必要的命令语句生成bin文件。过程描述如下:
(1)选择工程,右键选择“配置”,打开“配置”页面;
(2)在“配置”页面的左侧中选择Build,在对应的右侧中选择steps选项;
(3)在post build的command下添加以下命令:
"${CCE_INSTALL_ROOT}/utils/tiobj2bin/tiobj2bin""${BuildArtifactFileName}""${BuildArtifactFileBaseName}.bin""${CG_TOOL_ROOT}/bin/armofd" "${CG_TOOL_ROOT}/bin/armhex""${CCE_INSTALL_ROOT}/utils/tiobj2bin/mkhex4bin"

配置如下截图所示:

此时,再编译工程,在Debug目录下会生成Bin文件。

本帖子内容已转成pdf:

-----------------
编辑格式

网友A(2014-08-01):
请教,已下载TIVA的库,也安装了ccs5.5,但不知道怎样调试第一个工程,您有相应的学习指南吗?能传一份吗?或告诉我到哪里可以学习到入门指导。希望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已下载TIVA的库,也安装了ccs5.5,但不知道怎样调试第一个工程,您有相应的学习指南吗?能传一份吗? ...

您好,相关指导书请参考以下附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