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HK导轨选型参考

楼主(2013-12-14):
THK直线导轨采用球保持器,可消除滚珠的相互摩擦,实现低噪音、好音质、长期免维护和优异的高速性。
1.世界标准-THK直线导轨SHS型 各球列按45°接触角配置,因此可在任何姿势下使用。
2.THK径向型-THK直线导轨SSR型 断面高度较低的紧凑型,采用相对径向方向呈90°的球接触结构,最适合于水平引导部。
3.THK超重负荷(径向型)-THK直线导轨SNR型 球保持器型LM导轨系列中刚性最高的径向型LM导轨。
4.THK超重负荷(4方向型)-THK直线导轨SNS型 球保持器型LM导轨系列中刚性最高的4方向型LM导轨。
5.THK宽幅轨道型-THK直线导轨SHW型 LM轨道采用宽度很大的低重心结构,具有优异的Mc扭矩的4方向等负荷型LM导轨。
6.THK微型-THK直线导轨SRS型 LM轨道断面高度较低、实现了轻量、紧凑结构的LM导轨。
7.THK双维一体式LM滚动导轨-THK直线导轨SCR型 采用直交的直动系统,实现了无鞍部的紧凑的X-Y运动的LM导轨。

保持器型滚柱滚动导轨 采用滚子保持器,实现了低磨擦、平滑运动、长期免维护的超超高刚性滚子导轨
1.THK超高刚性型-THK直线导轨SRG型 与本公司总球LM导轨相比刚性达2倍的超超重负荷滚子导轨。采用全球标准尺寸,实现了长期 免维护。
2.THK超高刚性型(低重心型)-THK直线导轨SRN型 与机床用LM导轨SNR型兼容
3. 采用大宽度的滚子导轨,提高了安装强度、安装稳定性。HK直线导轨(全钢球型) 从小型到机床用的大型,从直线引导到曲线引导,适合各种用途的型号系列化。

1.THK世界标准-THK直线导轨HSR型 各球列按接触角45°配置以便对作用在LM滑块的4个方向(径向方向?逆径向方向?横方向)具有相同的额定负荷,因而可以在任何姿势下使用的世界标准尺寸的LM导轨。
2.THK径向型-THK直线导轨SR型 断面高度较低的紧凑型,采用径向方向负荷较强的球接触结构,最适合于水平引导部的LM导轨。
3.THK超重负荷型(径向型)-THK直线导轨NR型 实现了与传统产品相比更近似于球径的深槽滚动面加工,提高了机床所必需的高刚性、耐振动、冲击性、阻尼(衰减性),最适合于径向负荷的超重负荷型LM导轨。
4.THK超重负荷型(4方向等负荷)-THK直线导轨NRS型 实现了与传统产品相比更近似于球径的深槽滚动面加工,提高了机床所必需的高刚性、耐振动、冲击性、阻尼(减衰性)的超重负荷型LM导轨。
5.THK宽幅轨道型-THK直线导轨HRW型 采用增大了轨道宽度、降低了整体高度的低重心结构,对于要求节省空间的场所、扭矩作用而要求高刚性的场所等,采用单轴即可使用的LM导轨。
6.THK微型-THK直线导轨RSR型 可承受任何方向的负荷,对于小扭矩负荷使用单轴即可充分应对的小型LM导轨
7.THK微型(低成本型)-THK直线导轨RSR-Z型 LM滑块内具有防止球脱落的功能的保持器型小型LM导轨。
8.THK微型(配有保持器)-THK直线导轨RSH型 LM滑块内具有防止球脱落的功能的保持器型小型LM导轨。
9.THK可分离型(4方向等负荷)-THK直线导轨HR型 这是采用2轴平行组装、可在4个方向承载相同负荷、断面高度较低、可调整间隙的LM导轨。
10.THK可分离型(径向型)-THK直线导轨GSR型 自动调整能力很强、最适合于难以获得安装精度的场所以及普通工业机械等的LM导轨
11.THK结构构件轨道型-THK直线导轨JR型 LM轨道采用弯曲刚性很高的断面形状,因而可作为结构部件材料使用的LM导轨。
12.THK双维一体式LM滚动导轨-CSR型 对准具有与获得实绩和好评的LM 导轨HSR型相同的内部结构,并进行背面直交,同时组合了2根LM轨道的一体化LM导轨。
13.THK微型双维一体式滚动导轨-THK直线导轨MX型 形成高度方向极低的直交式直动系统的一体化小型LM导轨。
14.THK直曲滚动导轨-THK直线导轨HMG型 组合了直线LM导轨HSR型和曲线R导轨HCR型的各自技术,实现了1种LM 滑块在直线部和曲线部连续行走的新型直线曲线导轨。
15.THK R形圆弧滚动导轨-THK直线导轨HCR型 可获得比旋转轴承更大圆弧运动的LM导轨。
16.THK直线导轨高温用 最高使用温度提高到150℃的耐腐蚀性优异的LM导轨。
17.THK直线导轨高耐蚀型 LM轨道、LM滑块、滚珠采用高耐腐蚀不锈钢,其它金属零件也采用不锈钢制,因而具有优异的耐腐蚀性的LM导轨。
18.THK直线导轨自动调心 NSR-TBC型 具有较高的自动调整、自动调心能力,简单安装后即可使用的LM导轨。

网友:
红色实在太刺眼了

网友:
谢谢分享 ,红色的底纹看的眼泪都出来了

网友A:
一般滑块的滑动摩擦力有多大?在没有垂直负载的情况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一般滑块的滑动摩擦力有多大?在没有垂直负载的情况下?

一般厂家都给出计算公式。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厂家都给出计算公式。

非常感谢!

网友:
整个正常颜色就可以了,红配蓝  惹人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