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啊,跪求各位大神指教一二

楼主(2013-12-15):
利用四轴实现空中的农药喷洒,是如何实现的啊。
可以通过一定方法实现同时控制飞行器飞行和喷雾器吗?

网友A:
我只有一个回答,可以的
还有一个问题,你的四轴飞起来了不

网友B:
这个难度一点都不大吧。。。。是个好的想法。。。。

网友:
四轴载重能力很差的,大面积洒农药的话不太现实

网友C:
亲 个人认为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飞行器不能用电,只能用油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有一个回答,可以的
还有一个问题,你的四轴飞起来了不

刚刚飞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亲 个人认为是可以实现的,但是飞行器不能用电,只能用油动

那重量是不是就伤不起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难度一点都不大吧。。。。是个好的想法。。。。

就是问题在于,我想请教一下如何实现飞控板与水泵之间的信息同步控制、、、求指导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问题在于,我想请教一下如何实现飞控板与水泵之间的信息同步控制、、、求指导 ...

用传感器!!!不难,飞控驱动喷雾电机,传感器测试农药高度,没农药的时候,记录当前位置,喷雾电机停,四轴返航填补农药,回到记录位置继续开启喷雾电机;;;;;如果可以实现农药自动装填,飞机自动充电,还有就是农药对设备的腐蚀问题,那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传感器!!!不难,飞控驱动喷雾电机,传感器测试农药高度,没农药的时候,记录当前位置,喷雾电机停, ...

这样是不是就需要使用开源的飞控板,自己编写程序呀,新人求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