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夜我也发一张前几天雕的双面PCB

楼主(2013-12-15):
带运放调理的小系统板(因此不能称之为“最小”了),MCU 0.5mm脚距,引出线15mil,模拟部分20mil,过孔0.5mm,插孔0.9mm,淘宝随便买的普通1.5mm玻纤板(不得不说,淘金的生益板质量比这好得多)。
刀路使用CopperCAM生成,刀具使用0.2mm 20度V刀,雕刻深度0.065mm,使用村长的PCB自平衡软件处理,自制的PCB快速定位夹具。

P.S. 虽然现在打样已经做到50包邮,但是雕刻PCB还是有一定的实用价值,尤其需要快速搭测试环境的情况,CNC一天起码能改三次版,效率就算是24小时加急打样都没法比,也不用折腾各种化学液体,挺方便的。

网友:
精度控制的很好啊,上点绿油就和打样的一样了!

网友A: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via?

楼主:
引用 网友A: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with via?

0.5mm铜线两边焊接。
1.6mm的板也可以开0.8mm的孔塞0603的0欧电阻(我是嫌0.8mm的过孔太大了),最理想的是用1mm的板0.5mm的孔塞0402电阻,不过两样手头都没有。

网友:
>0.5mm铜线两边焊接。

Good idea.

网友:
过孔镀铜太麻烦了,简单的两层板直接插线还是不错的,复杂的直接打样了

网友:
目测板子芯片是8S103

网友:
过孔的话 其实排针两边焊接剪掉就行

网友B:
一敲回车就自己回复了。
求教大湿 多余的死铜也是v刀切掉的吗。
双面雕刻如何定位的呢
同时想知道 主轴转速 进给 和雕刻时间  v刀是进口的吗?

网友C:
覆铜接地怎么办到的?coppercam好像对覆铜的支持很差,大板子覆铜运行很容易死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敲回车就自己回复了。
求教大湿 多余的死铜也是v刀切掉的吗。
双面雕刻如何定位的呢

一把刀搞完,2块钱一把的国产0.2 20°平底尖刀,双面板淘宝随便买的10x15cm 3块2,翻新的二手PCB钻头,用的全都是普通货色。
雕刻深度0.065,F200,转速手动6000转,正面雕刻时间大概20分钟,三轴均使用mach3自动对刀功能定位,配合自制的专用夹具,翻面无需对位。
村长的软件确实是神器,但最花时间的是每一面要做9次Z轴对刀并记下数据,正在研究能不能用mach3的宏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覆铜接地怎么办到的?coppercam好像对覆铜的支持很差,大板子覆铜运行很容易死机 ...

没死机,是程序写得烂,运算过程没有处理窗口消息循环造成的假死,耐心等吧,这块板的覆铜大概算了5分钟。

网友C:
引用 楼主:
没死机,是程序写得烂,运算过程没有处理窗口消息循环造成的假死,耐心等吧,这块板的覆铜大概算了5分钟 ...

计算超过30s我就觉得很慢了,所以我一般不用覆铜,我都有重新写一个coppercam的冲动了

网友D:
过孔怎么处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过孔怎么处理的?

4楼就说了啊,0.5mm铜线双面焊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计算超过30s我就觉得很慢了,所以我一般不用覆铜,我都有重新写一个coppercam的冲动了 ...

是很慢,但效果还不错,网上找了一圈都没找到比coppercam更好的gerber转gcode工具。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把刀搞完,2块钱一把的国产0.2 20°平底尖刀,双面板淘宝随便买的10x15cm 3块2,翻新的二手PCB钻头,用 ...

再次求教大师
能不能上一下 神器夹具的照片
mach3自动对z轴的时候是不是f100的速度下刀?但是它停止的时候好像是类似于停止供电的空转,不像是急停里面的停止。所以矫正的时候数据是不那么准确的,有没有太大的影响?

还有就是煮茶村长的软件只支持coppercam输出的文件。但是我ad6.0出来的gerber是gbl gtl之类的文件分开的。虽然可以用coppercam打开但是识别的不正确。就因为这个问题,我至今没有用上村长的软件
那么如何用 ad输出.gbr的文件或者让coppercam认识.gtl的文件 或者让我的artcam能输出村长软件认识的.nc文件

网友:
对于连接gnd的阻容,我喜欢在打个0.8的孔,底面铺gnd,直接把0603的阻容放到洞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次求教大师
能不能上一下 神器夹具的照片
mach3自动对z轴的时候是不是f100的速度下刀?但是它停止的时 ...

其实很简单,两件L形有机玻璃,其中一件开一条长槽固定在垫板上,另一件用压板固定,内边铣一条1mm宽和深的槽,沿着这条槽适当嵌些螺母就行了。
雕刻前先固定好一边并且对好XY零点,然后把PCB卡在槽里上螺丝压紧,再上刀对Z轴。
由于夹具固定,翻面雕的时候无需再对位,如果PCB实际尺寸和雕刻刀路有差异,只需用卡尺精确测量PCB宽度,翻面后手工调整X轴偏移坐标即可。我一般是先按尺寸切好再雕的,这样直接翻面装上就行。

mach3对刀速度是可调的,按最大速度的百分比来设置,默认是20%的速度,如果最高F600的话就是F120。当刀碰刀检测电极后停止下刀,再回退直到刀刚好离开电极,这才完成对刀。
至于你说的mach3对刀后停止状态和急停不同,那个叫半流锁定状态,这时你拧步进电机手轮是很紧的,这才是高精度保持定位的状态。
AMCNC-01的对刀重复精度非常高,我测试过同一个点10次对刀最大误差只有0.002(每次都是随机抬刀到一个不确定的高度),大部分是一丝不差0.000的。如果用双面胶固定,你用手压一下PCB都能差个0.02,自动对刀的精度有多高可想而知。

网友:
这个板雕得真帅气,向gzhuli学习。

网友A:
More Picture for a wider view plea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re Picture for a wider view please.

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再照了,发挥下想象力嘛,我也是自己根据实际操作时遇到的困难想出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比较忙,没时间再照了,发挥下想象力嘛,我也是自己根据实际操作时遇到的困难想出来的。   ...

强烈希望楼主多上些夹具的图片,如果能详细介绍下制作过程和方法那就完美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其实很简单,两件L形有机玻璃,其中一件开一条长槽固定在垫板上,另一件用压板固定,内边铣一条1mm宽和深 ...

安装L形夹具时如何做到夹具的内边分别与X、Y轴平行?  如果不平行,翻面之后雕刻的后果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安装L形夹具时如何做到夹具的内边分别与X、Y轴平行?  如果不平行,翻面之后雕刻的后果很严重。 ...

首先垫板的螺丝孔要保证平行,垫板我是把一边跟台面T槽对准后再开孔的,所以垫板的安装孔和Y轴能保证平行。
然后L形板一刀切好,没有重复装夹,内边和固定槽的平行自然也能保证。

网友(2014-01-14):
板子雕的真漂亮。。。。。

网友:
实践出真知,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精工细刻!很漂亮

网友F:
漂亮!顶!
原来 gzhuli 手里也有AMCNC-01!
这是首次亮相作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漂亮!顶!
原来 gzhuli 手里也有AMCNC-01!
这是首次亮相作品吗?

本来打算等03的,不过前两个月刚好有活要干,就让MM马上发01了。

JJ到手之后发过两个练手作品:
我的第一个雕刻机业余小作品:蓝牙耳机座
我的第二个雕刻机业余小作品:雕刻刀架

PCB算是首次正式发表吧,其实之前在深夜发一张今天刚调的双面pcb里发过另一块PCB的局部图,也是受这个帖子的刺激才发一个完整的作品。
上次发的PCB是以前阿莫淘金买的生益边角料,这次发的是淘宝的普通板,效果还是有差距。这张PCB铜箔较薄,雕刻后有轻微毛刺,用砂纸磨过才拍照的,上次发的那张PCB是没经过打磨的,雕出来就那样,效果更完美。

网友:
新人来学习的,好东西顶一顶

网友G:
楼主能show下01机 自动对刀模块及改造吗

网友H:
PCB板如果翘曲,就很麻烦,0.5mm的有点心惊胆战,一不小心板就废了   而且要考虑放夹具 利用率不高
还是感光油墨方便 现在已经摆脱了硫酸纸,直接用普通的A4纸了   氢氧化钠和碳酸钠也不难买  用紫色LED做紫外线光源 挺方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PCB板如果翘曲,就很麻烦,0.5mm的有点心惊胆战,一不小心板就废了   而且要考虑放夹具 利用率不高
还 ...

只要是玻纤材质变形都不会太严重,村长的自平衡软件可以轻松应付。
感光法也有弊端,时间控制和液体调配都比较麻烦,曝光、显影、腐蚀都要全程照看着,一下操作失误板也是废了。

楼主(2014-03-19):
今天新雕的,单面板,最细10mil,铺铜间距15mil,没有用自平衡软件校正刀路(其实是校正了,但雕刻时加载错了原始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show下01机 自动对刀模块及改造吗

很简单,2mm铁片一块,8mm发泡板一片,加起来刚好10mm,拉根线过去机箱,插到接口板上预留的P13口,然后在mach3中设置13脚为对刀输入即可。

网友:
看明白了,很不错

网友I(2014-12-22):
雕刻机做的过孔怎么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I:
雕刻机做的过孔怎么弄啊

1.6mm双面板,开0.85孔,塞0603(公制尺寸1.6x0.8)0欧电阻,然后两边焊接。

LZ位的板密度比较高,0.85的过孔太大,所以用了0.5的孔,用铜丝来连接。

网友I:
引用 楼主:
1.6mm双面板,开0.85孔,塞0603(公制尺寸1.6x0.8)0欧电阻,然后两边焊接。

LZ位的板密度比较高,0.85 ...

好吧 。原来也是找铜丝焊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吧 。原来也是找铜丝焊

也可以找1.0厚的双面板,0.5过孔,塞0402电阻。

网友:
引用 楼主:
其实很简单,两件L形有机玻璃,其中一件开一条长槽固定在垫板上,另一件用压板固定,内边铣一条1mm宽和深 ...

没玩过这种,都是找个打样的,

网友:
有雕刻机好啊,有时候洞洞板焊起来真叫一个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