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下的linux中cheese安装问题

楼主(2013-12-15):
各位这几天使用ubuntu安装cheese,本来使用apt-get cheese,但是总是有连接到一半就不行了。所以到网上下载了cheese-3.0.0.tar.gz

/configure 之后 出现以下信息

于是我又下载了intltool-0.40.6.tar.gz和gettext-0.18.1.1.tar.gz,成功安装之后发现configure之后还是弹出上面的信息;

我确定上面两个工具已经成功安装了,因为我在其他目录下点击tab键可以显示出gettext和intltool,而且我还source /etc/profile了,

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

网友:
试试apt-get 安装?

网友:
apt-get install intltool

少了哪个就装哪个咯。

网友:
显然是CFAG(include和lib)配置有问题,手动指定-I和-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