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中SDRAM\SRAM\FLASH可以共用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么?

楼主(2013-12-15):
看到很多开发板上对于SDRAM、SRAM和Flash的联接,都是分开用各自不同的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请问为何不能像MCU一样共享数据总线和地址总线呢?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复用的话,如果同时使用sdram或者sram,速度就降下来了,在引脚充足的话,尽量使用不同的数据地址总线,这样使用起来还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是可以,但是复用的话,如果同时使用sdram或者sram,速度就降下来了,在引脚充足的话,尽量使用不同的 ...

速度倒不会降太多,毕竟其它控制信号是独占的。只是因为负载电容增加,难以跑到很高的速度。

楼主:
目前做的系统当初FPGA选型时的引脚太少了,封装是144的,可用的IO只有80多了,如果SRAM、DRAM、FLASH都要分开数据和地址总线使用,那么引脚就肯定不够,如果是采用共享总线,那么大家建议如何共享呢?是3个一起共享还是把其中2个一起共享?谢谢

网友:
感觉像nios这种即使是独占的IO,实际跑的时候大部分情况下也不会一起访问几个数据芯片
3L这个倒是得考虑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