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在雕刻机上用V型斜尖刀铣电路板V型槽的可行性

楼主(2013-12-15):
探讨在雕刻机上用V型斜尖刀铣电路板V型槽的可行性

    本贴只是想抛砖引玉 , 探讨一下在雕刻机上用V型斜尖刀铣电路板V型槽的可行性 .V型斜尖刀用钨钢材料 ,铣电路板应该比较轻松 . 下面上图 :

    下面介绍V-CUT刀,作为电子行业刀具,又名PCB板V-CUT微刻刀、VCUT刀、微刻刀,也有把它叫V坑刀或V槽刀等名称的,主要用于PCB线路板V-CUT机上面对多元线路板进行VCUT作业的硬质合金刀具。

    本人觉得PCB板V-CUT微刻刀还是太大 , 不方便DIY切割PCB板 , 在雕刻机上用V型斜尖刀铣电路板V型槽 , 我觉得是个好主意 , 至少可以铣异形板啊 ! 在雕刻机上用V型斜尖刀铣电路板V型槽,应该很方便吧 ?

    不知道莫老板能不能用他的雕刻机帮广大坛友做个试验 ?   我做的板子 , 对外观要求高 , 所以从不拼板 ,就没条件试了 !

网友:
没看懂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
首先V型尖刀铣V型槽非常轻松,但是不用的原因是V刀非常容易断刀,且速度速度远远低于专业的V-CUT刀,所以没有PCB厂家会用V型尖刀来做V-CUT。
其次对板边毛边要求不高的异形板都是用V-CUT和玉米铣刀配合。直线的连板位置用V-CUT,异形的地方用玉米铣刀掏空。
第三像你这样对板边毛刺要求高的板子,也可以拼版只不过不能用V-CUT来做,而是要用玉米铣刀分开大多数位置,只保留少量的连板区域。SMT完成之后。要求SMT厂也是用玉米铣刀来完成连版的分板工作。这样板边也是非常平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切割线路板,当然使用玉米刀了。邮购部有供应。

玉米刀分板用什么参数比较好?

网友:
v尖刀 一不小心走快了,就没有了最尖尖的头。0.8-1的pcb铣刀是比较好的选择

网友B:
玉米刀走多快的速度合适,慢了效率太低,快了又怕断
刚玩雕刻机,现在成了断刀高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玉米刀走多快的速度合适,慢了效率太低,快了又怕断
刚玩雕刻机,现在成了断刀高手了 ...

我也纠结这个问题,目前我是用F100一刀切,虽然还没断过刀,但从受力情况来看估计再快就要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