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ultisim 仿真可控硅问题

楼主(2013-12-15):
如图中,其中设置为虚拟双向可控硅,G导通电压为1.5v进行一定的调压,但调压结果是只有一半的可调波形,如果换用实际元件BT139 无法驱动,请问如何解决

网友A:
电路对了没有,可控硅一直只有正向控制电压,被当作二极管了,当然只有半波啦。

multisim的图真难看。。。下面是LTspice的图:

1、简单的触发控制原理图

2、输入电压叠加触发电流波形图

3、输入电压叠加可控硅(负载)电流波形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路对了没有,可控硅一直只有正向控制电压,被当作二极管了,当然只有半波啦。

multisim的图真难看。。。 ...

感谢,那应该如何区别双向可控硅的方向呢,另问下LTspice 是那个Ca那个线路图软件自带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那应该如何区别双向可控硅的方向呢,另问下LTspice 是那个Ca那个线路软件自带的吗? ...

您那图上可控硅的方向没有错,但是控制极是一直给着正电压,这样接法的可控硅就等效为一只二极管了...不明白么?

我给的波形图可以看出控制极的信号I(D2)是脉冲(正 & 负) 信号,于是才有受到控制的负载电流Ix(U1:MT2)来...这图不是软件自带,...线路简单,网上多的是:http://www.weixiu8.com/article/view_706.html

网友:
这是电阻R3分别取值为1K、2K、3K、4K的可控硅电流Ix(U1:MT2)波形图(只取一个周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