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3.3v SPI接口的8路10位或12位AD转换芯片。

楼主(2013-12-15):
如题,需要对8路音频信号进行处理,考虑采用3线制(SCK、MISO、MOSI)高速接口来连接ADC转换芯片。请大家推荐下,即要考虑速度也要考虑容易购买到及成本啊!
谢谢了!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音频处理是不是得用对数AD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一句:音频处理是不是得用对数ADC???

对数ADC?什么是对数ADC啊?我主要是要计算输入音频信号的振幅和频率,要求非常精确。

网友A:
是对数放大+ADC。
我也是上语音课的时候,无意中听到的,貌似这样对ADC的位数没那么高,当然价格就便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对数放大+ADC。
我也是上语音课的时候,无意中听到的,貌似这样对ADC的位数没那么高,当然价格就便宜了 ...

对数放大器是非线性的,在我的设计中需要线性放大,需要对各个采样频率点的振幅进行测量比较,用对数放大器估计不能满足功能要求。

网友:
帮顶啦。你要用几路ADC,MCU内部的不可以吗?

楼主:
8路ADC,我是用于 FPGA,不是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