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搜 avr 看门狗禁用不了?

楼主(2013-12-15):
请教高手,为什么看门狗禁用不了呢?  熔丝烧写是默认的,狗没有一直启动。内部8M频率 启用8分频,
mea48 mega 8效果一样
用的是CVAVR

有如下几种现象几个问题,如下:
1、
注释掉  interrupt [7] void _dog_isr(void)函数。
1.1    (下面程序是抄主程序的)
  USART_Init();
//    dog_en();     //不启用狗
    USART_char(WDTCSR); //调试结果  :WDTCSR=00;
      dog_dis();
    USART_char(WDTCSR); //调试结果  :WDTCSR=00;
1.2
  USART_Init();
    dog_en();    //启用狗
    USART_char(WDTCSR); //调试结果  :WDTCSR=08;
      dog_dis();
    USART_char(WDTCSR); //调试结果  :WDTCSR=08;  明显没禁用狗
2、
不注释  interrupt [7] void _dog_isr(void)函数。
  USART_Init();
//    dog_en();     //不启用狗
    USART_char(WDTCSR); //调试结果  :WDTCSR=08;
      dog_dis();
    USART_char(WDTCSR); //调试结果  :WDTCSR=08;//主程序 1.1相同  但是仅仅加了个中断函数,中断也没执行,狗却启用了,也禁止不了

3、打算用48的狗中断,中断后保存数据,然后重启。程序如下:
                interrupt [7] void _dog_isr(void)
        {

        /*
                  数据保存程序 略
                    */

        dog_en();//用一次开启看门狗复位函数,就是复位不了  实验结果是 要用两次开启看门才行
        dog_en();
        while(1) #asm("cli");;
        }

下面是关闭狗测试源程序

#include <mega48.h>

#include <delay.h>
#define feed_dog #asm("WDR")
             #define    dog_overflow_time_17ms    0
            #define    dog_overflow_time_33ms    1
            #define    dog_overflow_time_66ms    2
            #define    dog_overflow_time_130ms    3
            #define    dog_overflow_time_260ms    4
            #define    dog_overflow_time_540ms    5
            #define    dog_overflow_time_1110ms    6
            #define    dog_overflow_time_2220ms    7
            #define    dog_overflow_time_4000ms    0x20
            #define    dog_overflow_time_8000ms    0x21

                void dog_en(void)     //看门狗启动
                {
                    feed_dog;
                   /*  MCUSR 中的WDRF 清零*/
                    MCUSR = 0x00;
                   // 置位WDCE 与WDE
                    WDTCSR = (1<<WDCE) | (1<<WDE);
                    WDTCSR=(1<<WDE) |dog_overflow_time_17ms;
                }

                void dog_dis(void)     //看门狗禁止   安全是抄手册上的
                {
                    feed_dog;
                    // MCUSR 中的WDRF 清零*/
                    MCUSR = 0x00;
                   // 置位WDCE 与WDE
        WDTCSR = (1<<WDCE) | (1<<WDE);
        WDTCSR=0;
        }

                interrupt [7] void _dog_isr(void)//看门狗中断
        {

                                        /*
                    SHUJU
                    */
        {//要复位需要增加两个dog_en()不知道为啥,试验结果。
        dog_en();
        dog_en();
        while(1);
        }

        }

                void  USART_char (unsigned char x)     //  串口发送一个数据

                {
                    while (!(UCSR0A&0x20)) #asm("WDR");
                    UDR0=x;

                }
                //f****************USART无中断初始化******************* ************************ 频率1M  波特率1200
                void USART_Init(void)
                {
                    unsigned int usart_temp;
                    usart_temp=(unsigned int)(1000000/1200)/16-1;
                    UBRR0H=(unsigned char)(usart_temp>>8);
                    UBRR0L=(unsigned char)(usart_temp&(unsigned int)0x00ff);
                    UCSR0B=0x98;  //发送接收使能  接收中断使能
        }

void main(void)
{

    USART_Init();

    dog_en();
    USART_char(0xaa);
    USART_char(WDTCSR);
      dog_dis();
      USART_char(0xbb);
    USART_char(WDTCSR);
    USART_char(0xcc);
while (1)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