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栅码盘测步进电机速度,图形怎么这样?

楼主(2013-12-15):
步进电机是方波输入,3128A高细分步进电机驱动器,32细分,方波的输出方式是 在定时器中断里反转IO口然后由三极管放大,
我把光电码盘和电机用皮带轮连上,用示波器测光电码盘输出波形,如图,理论上匀速应该是标准的方波啊,我这个图是什么原因呢?谁给我解释下?

网友:
直流耦合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步进电机本身就是一步一步的,所以编码器光栅通断时间并不是平均的

网友B:
你步进电机的步长均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步进电机本身就是一步一步的,所以编码器光栅通断时间并不是平均的 ...

这么说步进电机不能做到匀速,只能做到相对匀速?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我该怎么解决呢?细分数增加有效吗?还是 换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步进电机的步长均匀么?

我不知道怎么测他均匀不均匀啊?进驱动器里的方波是计较标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说步进电机不能做到匀速,只能做到相对匀速?如果像你说的那样,我该怎么解决呢?细分数增加有效吗? ...

脉冲不好看而已,有些长有些短,但是个数又不会丢,不影响使用啊

网友:
应该还可以

网友:
转速不均衡,用PID调速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脉冲不好看而已,有些长有些短,但是个数又不会丢,不影响使用啊

这是不说明电机不是匀速转动的?我想让它匀速

网友:
匀速也是有指标的,误差多少以内算匀速呢?LZ位的图木有坐标轴,不好说。。。

网友:
这个是用皮带连接也有一定的影响吧

网友C:
LZ好,请教个问题:
我现在也是再用3128A驱动步进电机57HS5125A4,现在电机驱动不起来呀,
电源电压:      24V正常;
输出电流:      2.1A;
细      分:      2;
公共端接:      5V;
脉冲信号输入:70KHz占空比为16%的PWM波(由3.3V的DSP生成的PWM,我已经用示波器查看,波形可以的,核心板与驱动器已经共地);
方向信号输入:悬空;
脱机信号输入:接地

网上有个使用文档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JcsqWKMTWnW0i5YSSy

我是参照这个做的,电机就是不动,请教了!!!帮忙查看一下

我测了一下电机的四线没有输出

网友A:
引用 网友C:
LZ好,请教个问题:
我现在也是再用3128A驱动步进电机57HS5125A4,现在电机驱动不起来呀,
电源电压:      ...

你的马达质量那么好?

70KHz,2细分也就是35KHz,步进角算0.9度,那么一秒钟也87.5转了,一分钟5250RP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的马达质量那么好?

70KHz,2细分也就是35KHz,步进角算0.9度,那么一秒钟也87.5转了,一分钟5250RPM ...

我新手呀,刚才我看个帖子,说是1.6KHz的PWM,我把占空定位50%,但是电机还是不转呀!!现在我怎么办呢????????????
我说都是输入到驱动器的PWM波呀,DSP --- 驱动器 --- 电机;70KHz占空比20%输入到驱动器,然后由驱动器到步进电机。老大,我的问题是该如何输入到驱动器呀,驱动器是3128A高细分驱动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新手呀,刚才我看个帖子,说是1.6KHz的PWM,我把占空定位50%,但是电机还是不转呀!!现在我怎么办呢? ...

看你描述就3组线,一个脉冲,一个方向,一个脱机

脱机,方向可以不管。

就只有脉冲一个信号了,你DSP出来一个合理频率的脉冲,电机不就转了。

这没什么需要你疑惑的地方吧?难道你DSP出来的信号驱动不了 驱动器? 驱动器信号输入一般都是光耦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你描述就3组线,一个脉冲,一个方向,一个脱机

脱机,方向可以不管。

不好意思回的有点晚了

是啊,驱动器一共四个信号:
其实还有电流设定:2.1A
细分设定:2(这是我的设定)

我现在给驱动器输入的脉冲是572Hz,50%的波形,现在我把公共端、方向、脱机全部输入5V,电机终于有点起色了,是抖动!(抖动的还有些奇怪,当我不连接示波器的接地线时,不抖动,我链接示波器的接地线才开始抖动,我给DSP板子和驱动器是分开供电的,是不是驱动器和DSP板子没有共地造成的呢?但是驱动器有事密封的,没有接出接地端呀,无法共地,当我把驱动器的DC+-24V的DC-与DSP板子的接地端链接时,电机也是没有反应的),你看还有什么要设定,我再把输入脉冲的频率搞低些,在试试,不行我在弄高些再试试,稍后给你答案。。。。。

网友:
有点乱,应该是正交编码 会相差90度相位的

网友:
你的码盘输出不好,正交性差

楼主(2014-03-11):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回的有点晚了

是啊,驱动器一共四个信号:

我才看你帖子,你的问题不知解决没?我用的是STM32,板子的电源和驱动器的电源都是12V,驱动器的公共端是板子引出的+5v ,没出现你说的问题
以前遇见过电机抖动的问题,原因有两个,一是频率不合适,另个一是,A+A-B+B-有一个线接的不牢固。

网友:
~~~~~~~~~~~~~~~~~~~~~~~~~~~~~~

帖子时间久了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才看你帖子,你的问题不知解决没?我用的是STM32,板子的电源和驱动器的电源都是12V,驱动器的公共端是 ...

哦,已经解决了,是我DSP引脚电平与驱动器的电平接口有问题,DSP是3.3V,而电机驱动的电平是5V,现在已经可以了,谢谢你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