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面内的物体移动

楼主(2013-12-15):
如图,A,B,C,D用什么传感器,才能感知E发射器“物体”在平面内的坐标?

网友:
无线测距传感器

网友:
PSD?  ABCD之间距离有多大啊?

楼主:
ABCD只有20到30平,最大不会过6*6M

楼主:
无线测距传感器?现在要求只要能在6M*6M以内就可以了,

网友A:
两个超声波测距,一个X一个Y,得到X距离跟Y距离的交点(等于就是一个平面的XY轴坐标)。

网友:
刚想说是位移传感器,后来再看是6m,超声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个超声波测距,一个X一个Y,得到X距离跟Y距离的交点(等于就是一个平面的XY轴坐标)。 ...

这个我试过,一有点东西在中间就计算不了坐标了,

楼主:
目的只是想做一个很山的小小型“GPS”

网友B:
UWB标签方案可以满足要求,前提是不能遮挡,只用两个传感器就够了,国外的方案,听说测距精度非常高

如果精度不是很高的需求,可以去问问周立功的无线定位方案,主要用在矿井里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UWB标签方案可以满足要求,前提是不能遮挡,只用两个传感器就够了,国外的方案,听说测距精度非常高

如果 ...

谢谢1ongqua我了解一下

楼主:
看了一个早上,还是搞不出什么描头,大虾们帮看看呀!

网友:
可以参考一下Rovio小车

楼主:
Rovio小车找了好久没什么资料可用的

网友:
baynkrnr 请把那你的单片机模拟ID卡的硬件接线告诉我下,要把信号传给读卡器是不是相当于卡线圈通过并联的电阻短路实现的!

楼主:
和读卡电路一样,只不过就是发出卡的信号,我现在只能有2CM的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