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FPGA有必要配并行FLASH么?

楼主(2013-12-15):
基本上FPGA都有配置串行Flash用来配置程序,现在的配置用的串行Flash已经很大了,存储程序已经足够,难道还有必要配置并行Flash么?并行Flash要占用很多管脚资源。个人觉得用个大容量的串行Flash例如EPCS64加个SDRAM就足够了,不需要在加Flash和SRAM了,这样可以节省很多管脚。请大家发表下意见。

网友:
是的,我有个项目,sdram都木有用上

网友:
没人说必须配并行的ROM,有存储的需求的话,FPGA管脚又多,用并行Flash多方便

网友:
并行快啊。

网友:
对于大容量的fpga ,串行配置还是比较慢的,比如说pcie,对上电时间是有要求的 ,如果系统启动时, 在规定时间内 fpga还没加载完成 ,就认不出设备了

网友:
问这个就好像问车子有必要配2.0L发动机一样- -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吧- -

网友:
首先,本人不懂FPGA,不知道FPGA是不是只能通过EPCS芯片来配置。
个人认为,并行FLASH就是一个鸡肋,FPGA根本完全没必要配它,引脚太多了。EPCS就是一个奇葩,专配FPGA,又贵,又慢。
看看2x、4x、8x的SPI Flash吧,就是逻辑复杂点。比如华邦的W25Q系列,便宜量足速度快,连续读有40MB/s,突发读有30MB/s,比并行Flash还要快。但是必须是高速模式,普通的SPI模式会慢得惨不忍睹。
所以,如果要求大容量的存储,还不如用EPCS1+SPI Flash。但是这样的资料很少,尤其是倍速的SPI Flash的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