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小弟新手求助,起飞的问题!急等

楼主(2013-12-16):
我刚刚组装完成一个450机架的四轴,昨天第一次首飞,小弟纯新手,刚刚接触四轴,遇到问题,现求助各位大神~

起飞的时候别的不动,直接慢推油门,四轴起飞,然后明显不是直上直下起飞,而是头向前倾,往前飞,另由于操作不熟练,摔了很多次,险些折了螺旋桨。

这是为什么呢~

我的飞控是crius all in one pro v2,固件MWC2.3,检查螺旋桨,是按照MWC官网旋转方向正确,且风是往下吹得。

实在困惑起飞为什么是头向前扎的呢~

请各位大神赐教,非常感谢!

网友A:
这个问题有很多可能性,螺旋桨没安装好,螺旋桨配的矫正平衡的圈没加,导致振动,还有就是pid没调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有很多可能性,螺旋桨没安装好,螺旋桨配的矫正平衡的圈没加,导致振动,还有就是pid没调对。 ...

我没有校准磁强计,有问题么?

螺旋桨我用了吃奶的力气拧上了~

矫正圈加了

pid我默认了,没调~

楼主:
千万别沉下去~我都睡不着觉了~

楼主:
对了,我外设接有GPS和蓝牙~

网友B:
1,水平校准没有做好;
2,检查桨平面是否4个在同一水平面;并且每个桨平面都是垂直于重力线的;
3,减震做了没有?减动不消除到一个可接受范围,你飞不好的!
4,即使有以上问题,你仍然可以飞的,果断给油50%左右,飞起后手动控制前后左右,上下高低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水平校准没有做好;
2,检查桨平面是否4个在同一水平面;并且每个桨平面都是垂直于重力线的;
3,减震做了没有 ...

我想问一下减震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爱莫能助啊!

网友:
新手求教四轴

楼主:
你也有同样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也有同样的问题?

嗯嗯,你也学四轴?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嗯,你也学四轴?

是啊~老痛苦了,现在就差这个起飞机头方向飘了~愁死我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啊~老痛苦了,现在就差这个起飞机头方向飘了~愁死我了!

额,你还好,我还不知道从哪做起,目前大三,准备做好当毕设。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C:
额,你还好,我还不知道从哪做起,目前大三,准备做好当毕设。求指教。。 ...

你QQ多少,我加你,咱们一起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QQ多少,我加你,咱们一起研究?

897239799,一起讨论

网友:
楼主加Q,714212196,我也450 mwc ,起飞翻,求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