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sim900a获取的信号量准不准?

楼主(2013-12-16):
刚做了几个板子,之前天线部分有问题,没有两个对地的电容,天线直接用一根铜线弄的, ,这次加上了,并且天线也买了好几种小辣椒那样的天线做信号强度的对比测试,结果惊奇的发现,没有任何一根天线信号强度超过一根导线的,还有一种情况,插sim卡的时候获取的信号量明显比不查卡的时候低,不明白是为什么

楼主:
怎么三天了一个人回复都没有撒,自己顶一个

网友:
帮顶一个吧,过段时间要用sim900a

网友:
LBS 根据基站密度决定 实测有100米以内的误差    城外也有1公里以上误差

网友(2014-02-18):
没研仔细究过信号强度的问题,

网友:
显示的信号有延迟!!

网友:
信号强度最高好像是32.。我用过最高只到28.。你可以检测下 你的信号强度多少?

网友:
去掉对地电容会好很多,那个电容不能随便加的!需要通过仪器测定后选型的。

网友:
过两天要用SIM900A,学习下~~

网友(2014-04-08):
学习了,测试下,这几天也弄这个了

网友:
没研仔细究过信号强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