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流、过压、防反接、防雷,一键开机电路整理,请吐槽吧!

楼主(2013-12-16):
最近从网上找了些资料,做了做过流、过压、、防反接、防雷、一键开机的电路。现在整理的差不多了,细节部分的器件取值还没全定下来。

先传上来让大家帮忙看看,看看有没有必要或者可行性怎么样!

板子的情况是 24V 直流输入,最大电流正常工作情况下不超过5A,需要支持一键开关机,别的就没什么了,原理图如下。

防雷部分目前参考的都是 力特的 器件,型号都在原理图里体现了,手册在下面可以参考一下。

如果相对力特的还有其它比较好的,货源比较稳定的器件还希望大家多指点。

网友A:
24V直流输入,什么环境还要防雷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直流输入,什么环境还要防雷

有可能在室外通过 电瓶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沙发!楼主热心肠。

是没有底啊!

还请大家帮忙多看看啊!

网友C:
空气放电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网友:
谢谢LZ分享,今晚回去看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空气放电的工作原理是什么啊

气体放电管?

网友D:
力特的货从哪里购买?
想试试力特的超快速熔fuse

网友:
是的  请赐教

楼主:
气体放电管一般采用陶瓷作为封装外壳,放电管内充满电气性能稳定的惰性
气体,放电管的电极一般有两个电极、三个电极和五个电极三种结构。当在放电
管的极间施加一定的电压时,便在极间产生不均匀的电场,在电场的作用下,气
体开始游离,当外加电压达到极间场强并超过惰性气体的绝缘强度时,两极间就
会产生电弧,电离气体,产生“负阻特性”,从而马上由绝缘状态转为导电状态。
即电场强度超过气体的击穿强度时,就引起间隙放电,从而限制了极间电压。也
就是说在无浪涌时,处于开路状态,浪涌到来时,放电管内的电极板关合导通。
浪涌消失时,极板恢复到原来的状态。
气体放电管是一种开关型的防雷保护器件,一般用于防雷工程的第一级或第
二级的保护上;由于它的极间绝缘电阻大,因而寄生电容很小,所以用于对高频
电子线路的保护有着明显的优势。然而气体放电管由于其本身在放电时的时延性
较大和动作灵敏性不够理想,因此它对于上升陡度较大的雷电波头也难以进行有
效的抑制,所以气体放电管一般在防雷工程的应用上大多与限压型防雷器进行综
合应用。
综上所述:
气体放电管的优点是电流通容量大;寄生电容小;残压较低,一般 900V 左
右;
气体放电管的缺点是:
1、放电时延性较大,动作灵敏度不够 ,响应时间较慢,为 80ns 左右。
2、有续流,不利于对交流或 20V 以上的线路进行保护,因而与火花间隙一
样,存在续流的遮断问题。
3、无法进行劣化指示和实现故障遥信功能,安全系数不高。

百度百科 http://baike.baidu.com/view/680880.htm?fromTaglist

网友:
引用 楼主:
气体放电管一般采用陶瓷作为封装外壳,放电管内充满电气性能稳定的惰性
气体,放电管的电极一般有两个电 ...

你太厉害了  非常感谢   之前项目里面用到了一个气体放电管   当时不知道是什么  甚至工厂打板的时候都将管子放错了方向    所以很感兴趣  谢谢

网友:
mark 过压过流防反接,防雷

网友:
收藏起来,慢慢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力特的货从哪里购买?
想试试力特的超快速熔fuse

我也是问了问供应商,说力特的货源比较好,具体的从哪儿买还真不知道。

不计较成本的话 RS,Digikey应该都可以吧。

楼主:
我还指望你们多提意见呢。

网友E:
这个靠谱么,大虾都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靠谱么,大虾都来看看。

网友F:
Littelfuse的气体放电管还是很牛叉的,不过要注意PCB布线的时候,走线要足够宽,我们产品都搞到了5mm左右的走线;
有一次厂务在室内使用,所有的气体放电管都从PCB上掉了,拆开发现是温度过高,贴片管脚的焊锡融化了,目前都不知原因为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Littelfuse的气体放电管还是很牛叉的,不过要注意PCB布线的时候,走线要足够宽,我们产品都搞到了5mm左右的 ...

那我是不是得考虑用直插的了。

是不是因为静电使 放电管 处于导通状态,然后导致功耗比较大,温升也很高。

片子温升导致焊锡熔化的现象我见过,两个表贴的 MOS管 眼看着焊锡都熔化了,片子都有些浮起来了。

后来把功率调下来,然后为了保险又都换成直插的了。

网友G:
Q19的DS反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Q19的DS反了吧??

那个管子 是防反接的。

后面的管子负责 过流、过压、一键开关机的控制。

网友G:
R75和R80大小应该不太合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R75和R80大小应该不太合适吧

R85 和 R80 ?

还是就是 R75 和 R80 ?

细节的一些取值就是还没定下来呢,你可以多给些建议。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我是不是得考虑用直插的了。

是不是因为静电使 放电管 处于导通状态,然后导致功耗比较大,温升也很 ...

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发热,无从查起,没有人记得当时的使用状况,都是出事了,使用人员然后把机台抱到工程实验室让维修,我去,换上新的放电管,还是好的。

网友:
irf9510无法做到5A,要选一款导通内阻小于40毫欧的产品。所用的分离器件太多,集成方案可上Linear看看

楼主:
经过修改,最终采用上图的方案。

过流保护部分结合 一键开关机,稍显复杂,的确分离器件比较多,但也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经过修改,最终采用上图的方案。

过流保护部分结合 一键开关机,稍显复杂,的确分离器件比较多,但也只能 ...

由于在最坏的情况下,1.5SMC36A TVS的最大嵌位电压有 50V ,所以MOS管的耐压不能低于50V,最终选用了 IRFR5305TRLPBF ,DS耐压为 55V。

然后再把1.5SMC36A 改为1.5SMC33A ,其最大嵌位电压为 45.7V,留下10V的余量。

看样子在最坏的情况下,8550和8050的 45V 的Vce电压也有点够呛了。

楼主:
为什么没有压敏电阻了,而且把 PPTC换成电感了?

网友(2014-01-16):
引用 楼主:
为什么没有压敏电阻了,而且把 PPTC换成电感了?

网友H(2014-04-06):
楼主,30楼的电路验证过,可靠吗?

我看了littlefuse的PTC手册(http://www.littelfuse.com/~/medi ... -e_polyfuse_ptc.pdf

PTC对加在两端的电压有要求,通常只有几十伏。如果是车载应用(24V电瓶是车用的吗?)中的过压情况,极端时(比如load dump)可能会有近200V/几十ms的尖峰脉冲,减去TVS钳位电压,显然超出PTC的最大电压了。

另外,关于PTC的最大工作电压和电流,我的理解是指,在PTC本身由于过流(手册里的Itrip)--->升温--->阻值增大--->这个过程(通常几十到几百毫秒)完成之前,对加在PTC上面的电压和电流的限制要求。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30楼的电路验证过,可靠吗?

我看了littlefuse的PTC手册(http://www.littelfuse.com/~/media/files ...

PTC 是串在电路中的,你说的过压之类的应该是理解错了吧,后面的原理是对的。

30楼的电路如果只是过流、过压是没有问题的,一键开关机还是有些问题的,还没更新过来。

网友:
mark,以后用到。

网友H:
引用 楼主:
PTC 是串在电路中的,你说的过压之类的应该是理解错了吧,后面的原理是对的。

30楼的电路如果只是过流 ...

能指出错在哪里吗?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在纠结这个问题呢。

我再详细的描述我的理解:以你采用的30R500为例,它的Vmax=30Vdc,Imax=40A,R1max=0.05欧,假设过压时,按照24V汽车的某种测试标准如图:接近10ms内上升至170Vdc,MOV(V10E20P 最大钳位电压60V)动作速度比PTC快得多,回路上串的PTC肯定在10ms内两端电压上升至100多V,那么电流就有,100V/0.05欧=2000A,这是瞬态的过程,虽然实际的阻值肯定是在增大的,但这点时间不会完全的完成升温阻值增大的反应(I2Rt 不够,按照手册最大反应时间给出的是在25A条件下为14.5秒 )

不管怎么说,这个电流远远超过了手册规定的Imax: 40A。换句话说,我认为这里的PTC用的不对!

请指出具体哪里有错误

网友:
用料十足,百宝箱

楼主:
引用 网友H:
能指出错在哪里吗?我正在做的一个项目在纠结这个问题呢。

我再详细的描述我的理解:以你采用的30R500为 ...

这个是论坛里的图上,我直接拿过来了,你应该能看明白吧。

我不知道你想要实现的是什么效果,是过压了以后能继续维持一个稳定的24V,还是过压的时候能主动切断电路从而达到保护后面电路的效果。

如果是前者那就不用参考这个电路了,如果是后者那还可以参考一下。

首先我这里和上面的图片采用了一样结构,分为三级,第一级为气体放电管,二级为PPTC和压敏电阻,三级为PPTC和TVS,其实还有最后一级起实际保护作用的齐纳管1N4751。

从百度上搜来的资料:
压敏电阻的响应时间为ns级,比空气放电管快,比TVS管稍慢一些,一般情况下用于电子电路的过电压保护其响应速度可以满足要求。压敏电阻的结电容一般在几百到几千Pf的数量级范围,很多情况下不宜直接应用在高频信号线路的保护中,应用在交流电路的保护中时,因为其结电容较大会增加漏电流,在设计防护电路时需要充分考虑。压敏电阻的通流容量较大,但比气体放电管小。”同时,齐纳管的响应时间应该是最慢的。

100V 10ms 的一个速度对于上面的 压敏电阻、放电管、TVS管、齐纳管应该还都是比较慢的。按一个先后的顺序来看的话,放电管上的电压能在100V左右,压敏电阻上能有近60V,到TVS的时候近36V,其实这时TVS上的电压已经足

够使1N4751 导通了,对应原理图上的Q16也就关断了。所以还没等上升到最高的电压峰值,电路就已经关断了,对PPTC来说过流、过压也只是一个很短的时间,至少应该是微秒级别的。而实际看PPTC手册的时候,对应的最大允许电

流会随着过流时间的减短而增大,对应30R500 的 Average Time Current Curves ,在500ms的时候能有近60A的电流,更短的时间没有画出来,对应的电流应该是会更大的。

然后还有一点你关注的PPTC的用法可能有些不太对,PPTC那个熔断的电流是一个持续的电流,PPTC想要熔断必须要有一个持续的时间才能触发,也就是你说的那个14.5A,对应的情况是持续的过流或者短路的一个保护的作用。而这里

用的对应的是一个类似尖峰脉冲的过压信号,它更多的作用是起到一个限流的作用,使得流入压敏电阻、TVS管的电流不会太大而烧毁相应器件的作用。坛子里的帖子应该有不少的帖子说明这种用法,如果没有PPTC则很容易烧毁压敏

电阻和TVS管。

电路的修改是在 Q17的发射极与地之间加入了一个2.2K的电阻,然后在 74LVC1G02的keyout 输入端串接了一个RC网络,时间常数要大些。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这个是论坛里的图上,我直接拿过来了,你应该能看明白吧。

我不知道你想要实现的是什么效果,是过压了 ...

你说的好像仍然不能回答我的疑问,你能解释下PTC的手册中Vmax和Imax吗?

不妨换一种方式描述我的疑问:仍然以30R500为例(其参数为Vmax=30Vdc,Imax=40A,R1max=0.05欧),假设有一个电压为50V,最大输出电流50A的直流电源。如果把它的输出直接加到30R500会怎样?(瞬间接通)

我认为它会烧毁。

按照Vmax和Imax的定义:
V max = Maximum voltage device can withstand without damage at rated current (Imax)
I max = Maximum fault current device can withstand without damage at rated voltage (Vmax)

这个定义背后的潜台词是,电阻是随着热量聚集温度上升而变化的,但如果电压上升太快,超过了瞬时的R*I,(I多半是大于Imax的),就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说的好像仍然不能回答我的疑问,你能解释下PTC的手册中Vmax和Imax吗?

不妨换一种方式描述我的疑问: ...

还是我前面问你的那个问题,一个大的方向,你是想过压了以后能把电压能稳定在之前的电压,还是想过压了以后能切断电路然后保护后面的电路,我只能按后面的那种情况来说。

的确按最大电流与最大电压来说,按你刚才的描述会被损坏,但是具体响应时间能有多快,是ns还是us,这些东西从手册上一点也看不出来,所以我也不好说什么。

但如果还是随着你前面说的思路,只是按PPTC和压敏电阻来说。你也说电压是有一个10ms 内上升的100V的情况,假设压敏电阻从60V来开始导通。

那当电压在1ms内上升10V到70V以后,流过PPTC的电流为1000A(先假设在Vmax以内能流过这么大电流)。然后参考Average Time Current Curves那张图,可以看出 Current in Amperes 越大需要触发的时间也就越短。

但图中只给到500ms左右,对应的电流为近60A,再短的时间对就电流的曲线则没有了。

所以这个电路能不能正常工作也就取决于在压敏电阻导通后的很短的一段时间,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比如几十微秒、几百微秒级的时间内PPTC在Vmax范围内(当然很明显也在这个范围内),能流过比60A还要大的多的电流并在不被损坏

的情况下能正常触发,那这个电路就能正常将高压断开。但如果在很短的时间内不能允许通过这么大的电流,那PPTC也就被烧坏了。

但手册上没有可以参考的资料,我从网上找了找也没有,所以我只能分析到这里了。不过我倾向于前者,毕竟从Average Time Current Curves 来看电流越大,触发的时间越短。

当然前面的这些前提都是基于PPTC的电阻是恒定的,但实际情况是流过的电流越大并且超过一定的界线后,PPTC的电阻的阻值变化的速度也会更快,所以实际应该达不到一个非常大的电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还是我前面问你的那个问题,一个大的方向,你是想过压了以后能把电压能稳定在之前的电压,还是想过压了以 ...

我只关心PTC的用法,不管电路其他的部分。我知道这里PTC的目的是切断(准确说是限流),我只是怀疑是不是符合汽车相关的标准,当然一般用用可能没问题。

“从Average Time Current Curves 来看电流越大,触发的时间越短。”这很正常,因为温升取决与I2Rt(可能还和封装的热容量,热阻这些多少有点关系,瞬态则关系不大),你只是说“......也就越短”,但并不是肯定它能够绝对保证赶得上瞬态的高压上升的速度。看上去你也不确定这个电路能通过符合24V汽车电源抛负载的测试。

事实上刚才找到一些应对这种情况的参考设计都是基于mos开关来切断的。如果能拆解发动机的ECU之类的电路看看就好了。

另外,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某些场合可以放心的用PTC,比如USB端口防止短路,输出电压本身就在Vmax范围内,即使直接加在ptc两端,也没关系。但如果输出超过Vmax,就要仔细考虑可能的最坏情况,比如直接短路,是不是需要串个电感或者电阻之类?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只关心PTC的用法,不管电路其他的部分。我知道这里PTC的目的是切断(准确说是限流),我只是怀疑是不 ...

PPTC 也有高压的,但是触发电流都比较小,也有你说的那种串个电阻或者电感的用法。

这个电路实际对于你说的那种过压的测试的承受情况我不好说,但从网上搜的资料来看,还是有很多资料是用这种方法PPTC+MOV来做过流过压保护的。

我这里是想用来做防雷的,时间可能和你的相比还要更短,当然严格的来说可能还是会有你说那种超过最大电压和最大电流的情况,但用google搜了一个遍也没有搜到在很短的时间内PPTC的响应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也开始有些担心了,只能看后面的实际使用情况了。

用MOS管来做,MOS管的选择也是很关键的,一定要选一个Vds大于200V才可以,要不也有被击穿的可能。

网友I:
楼主你C84R81D15实现的功能是不是跟C83有重合?

对于过压过流考虑过临界状态么?没有琐存和滞环会不会过压临界时mos很热或者过流时电路一会开一会关?

断电之后Q19的Cgs电容和C84电容如何放电?有放电回路么?

我也不太懂接口部分,不过PPTC应该会有个瞬间承受电压电流的能力,手册上面给的貌似都是直流工作情况。问问厂家应该会有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C84R81D15实现的功能是不是跟C83有重合?

对于过压过流考虑过临界状态么?没有琐存和滞环会不会过压 ...

C84、R81、D15起的是避免上电瞬间的大电流触发过流保护的作用,C83和R87、R88的作用也算是你说的过流的一个临界状态吧,如果只是一个很短暂的过流,可以通过C83屏蔽掉,减少瞬间的干扰。

正常的工作电压是24V,过压我设置在30V,没有考虑过压的临界,正常工作也肯定不会在一个临界的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你C84R81D15实现的功能是不是跟C83有重合?

对于过压过流考虑过临界状态么?没有琐存和滞环会不会过压 ...

R97后来我把它接到最后面的24V上了,也就是Q16的漏极,要不然只要插上电源就会对C84充电,达不到避免上电瞬间大电流触发过流保护的作用。

至于放电回路,还没考虑过,尤其是你说Q19的Cgs。

网友:
引用 楼主:
R97后来我把它接到最后面的24V上了,也就是Q16的漏极,要不然只要插上电源就会对C84充电,达不到避免上 ...

恩,可以实验测试一下C83是否可以起到那三个器件的作用,还可以在过流三极管的be加个小电容估计也会有作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76332-1-1.html
你看14前辈的回复。。

网友:
LZ是做电源专家了.

网友:
记大过一次,日后有用

网友(2014-08-02):
标记一下。

网友:
窝巢!!好东西啊!!!

感谢楼主

网友:
这个电路很好

网友(2014-09-18):
不错,非常好呀!!!!收藏

网友:
留个抓,这个贴太有营养了

网友:
保存起来,以后学习

网友:
收藏,过流、过压、防反接、防雷,一键开机电路整理

网友(2014-10-19):
最近用的这一块,感谢了,MARK

网友:
mark 电源 防雷 反接等 保护

网友:
搞一个试试

网友(2015-03-21):
先MARK,有空看看是否有自己需要的

网友(2017-06-28):
mark  过流、过压、防反接、防雷,一键开机电路整理

网友(2022-01-25):
引用 楼主:
经过修改,最终采用上图的方案。

过流保护部分结合 一键开关机,稍显复杂,的确分离器件比较多,但也只能 ...

楼主,这个电路验证后,有没有优化更新的版本了?

网友:
请教下
KEYIN、KEYOUT与KEY+、KEY-
什么关系

网友:
引用 楼主:
R97后来我把它接到最后面的24V上了,也就是Q16的漏极,要不然只要插上电源就会对C84充电,达不到避免上 ...

R97是不是笔误?
应该是
R81后来我把它接到最后面的24V上了,也就是Q16的漏极,要不然只要插上电源就会对C84充电,达不到避免上 ..

网友:
引用 楼主:
经过修改,最终采用上图的方案。

过流保护部分结合 一键开关机,稍显复杂,的确分离器件比较多,但也只能 ...

请教:
D11是不是用双向TVS才可以

网友(2022-05-28):
引用 楼主:
经过修改,最终采用上图的方案。

过流保护部分结合 一键开关机,稍显复杂,的确分离器件比较多,但也只能 ...

存在不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