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个电路,锂电池调压充电控制的,最好不用芯片

楼主(2013-12-16):
两节3.7v锂电池串联,升压到12v/2A为系统供电,
如果接入12v电源,则为电池充电,并且直接为系统供电

求两节里串联升压到12v,和12v对锂电池充电的电路,最好不用芯片

网友:
以下电路仅供参考

网友:
升压找升压电路,同时,自动切换供电的,其实用两个二极管并联就行了,因为电源比锂电池肯定电压高,通了电源就自动给电池那里断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