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 无法连接, 请问可能有什么原因

楼主(2013-12-16):
我现在连不上jtag,可能有什么原因?

已检查:
PCB连线没有问题
2.5V电源没有问题
试过2个下载器

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导致jtag无法连接

我一个个查,现在不知道查什么了

网友A:
换一个芯片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一个芯片可以吗?

FPGA?拆了挺麻烦的
我想换,我们老大暂时不让

楼主:
现在除了TDO没有信号之外,其他信号看起来都挺正常的

网友:
我的JTAG的pin6是空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