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了块64*32px全彩LED点阵屏,闲着无聊做了一个时钟

楼主(2013-12-16):
直接上传视频: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4NjU0MTky.html

主控是atmega16,所以只能显示这么多颜色啦,刷全彩色肯定是不可能了。估计STM32刷64*32点的全彩色都有点困难(猜测,回头有空验证一下)

时钟芯片是 PCF8563,配合便宜晶振精度确实不咋地。每个月都会快上这么两三分钟。

温度是DS18B20。本来想做个红外遥控的,后来想想还是算了,没啥意思还浪费时间。

对了,语音报时功能做好了,可惜手里没语音芯片了,就没做到这个钟里面。用的是淘宝上面现成的时钟报时芯片。声音很洪亮。

这货挂在家里够大,够气派。

BTW:如果也有坛友感兴趣也想做一个玩玩的话回头我整理整理代码传上来。

楼主(2014-10-09):
这个钟的源代码在github上 https://github.com/buxiaoyang/LED6432Clock

网友A(2013-12-16):
挺赞的,颜色好看,楼主这屏买来多少?

网友B:
楼主,点阵屏多少RMB??哪里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赞的,颜色好看,楼主这屏买来多少?

这块屏250RMB左右,主要是全彩点阵比较贵。双色的只有110RMB左右,单红的现在貌似只要70RMB左右。

小点像素的便宜点。这个是64*32px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点阵屏多少RMB??哪里买的??

淘宝搜 “全彩单元板 P5”,价格250RMB左右。

楼主:
引用 楼主:
楼主,点阵屏多少RMB??哪里买的??

见楼上回复。

网友C:
这个放家里太刺眼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放家里太刺眼了吧!!!!!

屏幕亮度可以调节的,可以自动根据环境光调节。我试过,最低亮度关灯都不刺眼,很柔和。最高亮度太阳下面也OK。

网友:
LZ 头像亮了,我是来看头像的

网友:
这货挂在家里够大,够气派。

================================

网友A:
屏上已经集成全彩驱动了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屏上已经集成全彩驱动了么?

全彩的屏幕和单双色的驱动原理都一样。屏上面就提供了和595功能类似的芯片和138译码器以及mos驱动芯片。

需要自己在程序里面动态扫描。所以说mega16这样的芯片扫全彩(灰度)不可能。得更牛逼的芯片才能显示更多的颜色。

网友:
我还是去买块液晶显示器吧 VGA 15寸1024x768

网友:
楼主,功耗有多大呢?也想做一个呢。

网友D:
几年前做的STM32F103刷192*32全彩.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5NDA4NzMy.html

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5NDA4MTA0.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做的STM32F103刷192*32全彩.

这DD搞的不错,能否上传点资料?

网友:
上位机很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几年前做的STM32F103刷192*32全彩.

STM32F103就能刷全彩了啊。能显示多少色不?我下一步也打算用STM32F103刷全彩试试。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刷全彩之后亮度还能控制不?貌似刷全彩需要用138的EN,我当前控制亮度就是PWM 138的EN。

网友D:
引用 楼主:
STM32F103就能刷全彩了啊。能显示多少色不?我下一步也打算用STM32F103刷全彩试试。

还有个问题请教一下 ...

显示的颜色是RGB各8bit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显示的颜色是RGB各8bit

那有1677W色。好奇STM32能刷这么多颜色么。

网友:
顶楼主,屏不错啊,其实是来看楼主头像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那有1677W色。好奇STM32能刷这么多颜色么。

找到一张当年拍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到一张当年拍的照片.

帅气。请教一下,刷全彩需要用到138的EN信号的吧。那还能同时控制整屏的亮度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帅气。请教一下,刷全彩需要用到138的EN信号的吧。那还能同时控制整屏的亮度不? ...

138也是一样按比例降低点亮的时间不就可以了.

网友(2014-10-09):
紫色的颜色比较漂亮

网友:
果然够气派。。

网友:
现在led屏价格越来越亲民了

网友E:
头像换了,差点没认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头像换了,差点没认出来。

这都被你发现了!

网友:
效果不错啊,DIY一个挂在屋里掉渣天,嘿嘿

网友:
漂亮!有空了做一个玩玩。

网友F:
换个头像都不习惯了啊 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换个头像都不习惯了啊 哈哈哈

现在这个头像咋样?

网友:
很赞的说哦

网友:
不错,可以学习一下

网友G:
期待楼主的代码和屏的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期待楼主的代码和屏的购买链接

源代码在二楼,屏淘宝上搜“全彩LED单元板”就能找到一大堆。挑一个32*64点阵16扫的一般都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这个头像咋样?

头像中是谁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源代码在二楼,屏淘宝上搜“全彩LED单元板”就能找到一大堆。挑一个32*64点阵16扫的一般都行。 ...

谢谢~~楼主~~~~

楼主:
这是个秘密,

网友:
价格还是有点小贵的

网友F:
还是那个夕记么,差距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是那个夕记么,差距好大

这个不是夕记。是我一个朋友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