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两个ID卡读取电路,大家看看哪个更合理!

楼主(2013-12-16):
坛子上找到的两个ID卡(EM4001)读取电路,大家帮忙看看哪个更合理。理由详细点最好!谢谢。还有就是这些旁路电容怎么选?耦合电容的选取.谢谢!我现在也只能简单的分析电路的基本组成,只知道这个358,前面是用来放大(放大倍数是(220K+620)/620=356),后面是做比较器。但是其他的这些电阻电容不知道怎么选值的,设计电路不知道怎么下手。现在基本没什么人带,不知道怎么提高。大家可以出点意见,建议。谢谢

网友A:
这两个电路几乎都一样,阻容值按照高通、低通、放大倍数计算一下就可以了,关键的电容是上图的C3_1,和下图的C17,要与天线匹配,不能用贴片电容。贴片电容耐压太低,精度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个电路几乎都一样,阻容值按照高通、低通、放大倍数计算一下就可以了,关键的电容是上图的C3_1,和下图 ...

你好,C3_1 和C17的选值,能否再详细一点,如果麻烦,能否指个方向(找哪方面的资料,我自己看?)谢谢!

网友:
C3_1你可以根据你的频率  和线圈电感量确定,一般是先确定电容,在确定电感,按照公式计算就可以了LC谐振频率。电容要选用NPO材质的精度高一点的,不过价格也要贵一些。另外这个电容耐压不够的话可以考虑2个电容串联。

网友B:
我们有个产品上就是用这个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有个产品上就是用这个电路

首先谢谢你的解答!然后我想问问,你说的这个地方的耐压值不够,是指耐的信号电压吗?这里的信号最高只有5V。谢谢!

网友:
楼主,就算你没搞过,也应该研究下别人的实物产品。
谐振时,电感两端会有大几十伏的电压

网友:
两个电路差不多啊  第一个省钱啊

网友:
线圈2端谐振电压很高  应该有几十伏

网友:
谐振好的话绝对超一百伏,计算的话网上有LC计算器算一下就能出参数了

网友:
网上不是有大把已调好的ID卡读卡模块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