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数学问题:平方和增大,乘积减小的条件

楼主(2013-12-16):
如题,什么情况下,x*x+y*y增大,而x*y减小呢。条件:x和y都是非负实数。

网友:
做差求偏导好像可以解

网友:
条件给得不够充分,能不能给出更多有关信息?比如x^2+y^2肯定不是单独出现的对吧?它应该跟应用挂钩,跟某个值或者式子相等。

网友:
比如1*1+1*1=2 、1*1=1;2*2+0.4*0.4=4.16、1*0.4=0.4。很明显你少了一个约束条件。

网友:
被楼主带到沟里了
(x*x+y*y)大于等于2xy
这是最简单的不等式

网友:
LZ要的是f'(x,y)=X*X+Y*Y;  f'(x,y)=X*Y 的上升下降区间的情况,前者为上升,后者是下降

如果x=y   则2X*X = 2(X*Y),这个情况我帮大家排除了

楼主(2014-03-28):
我师弟给了我一个证明,大家看看有什么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师弟给了我一个证明,大家看看有什么想法

你这不扯的嘛,你的题目根本就没有说平方和、乘积是定值,因此“证明”无效。

什么情况会出现你说的?因为你的题目缺少约束条件,楼上N多个哥们指出来了,你还在执迷不悟。
最简单的情况:令x > 1,y < 1,然后x增加,并且保证x*x + y*y增加,这个太容易做到了,简单点,x就+1以上吧;然后y减少,比如减到一半以下,你的x*y肯定就减少了,这不就是你的其中一组解么。
缺少约束条件的题目都特么到处是坑。

网友A:
X*X+Y*Y求导得:2(X+Y),X*Y求导得X+Y,要满足楼主的条件需要2(X+Y)>0,(X+Y)<0,所以无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X*X+Y*Y求导得:2(X+Y),X*Y求导得X+Y,要满足楼主的条件需要2(X+Y)>0,(X+Y)

你这个导数咋求的?好像非常高端的样子。我到现在还只会求偏导数。

网友:
f(x,y)=x*x+y*y
g(x,y)=x*y
这两个函数,在x,y非负的区间,都是x,y的非递减函数,一眼就看出来的东西;怎么可能一个增加,另一个减小?

楼主,怀疑你的表述有误。

楼主:
各位大佬,我的描述可能存在问题。我干脆把具体的工程问题提出来吧,请大家帮解释一下:
感应电动机,工频启动的时候,电流大概是额定电流的7倍上下,但是转矩却只有额定转矩的2倍左右(不同电机不一样,但大部分在这个附近)。我不考虑电机内部的T型等效电路,只把它当成黑盒,也就是理解为输入电流为有功和无功电流的合成电流(两者的均方根),而根据电机的转矩公式,转矩正比于励磁电流分量和转矩电流分量乘积的固定倍数。
我初浅的认为无功电流约等于励磁电流,有功电流约等于转矩电流。
于是就有了上面那个抽象的不是太对的公式问题,“为何启动电流的倍数很大,但是启动转矩却只有很小的倍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