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前级功放电源抄板的原理图,请各位帮忙分析工作原理

楼主(2013-12-16):
近日从朋友手中得到一块功放的电源板,用中心抽头变压器接入后输出不正常,板子实物图片如下:

做了一件非常后悔的事情:当时朋友找我帮忙抄板,一口答应了,拿到板子后,看着实物挺简单,就贸然把上面的CD4013和LM339两片IC拆掉了(为了看清楚IC下面的走线),结果再焊上去后,通电试机,却发现电压输出不正确(虽然拆的时候掉了几个焊盘,但是可以保证重新焊上去后搭的线啥的没有错),这下可真是跳进黄河都洗不清了,即使板子原来是坏的,人家也会认为是我拆坏的,后悔啊,以后收到东西一定要先试机再拆。

板子坏了,只能硬着头皮把原理图抄了下来,如下:

请各位大虾帮忙分析一下它的工作原理(CD4013和LM339在其中的作用),特别是二极管D7的作用(板子只有一块,该 二极管不幸在一次接错线中烧毁,凭印象该管上标的型号是SES N3122,但是淘宝百度都无法找到详细资料)

在此谢谢各位了。

补发两张清晰的实物 图片:

网友A:
这个电路的目的应该是输出稳压,而且可通过电位器调节电压.
原理是这样:
以U1B那一堆电路为例:
当OUT+不足时,U2D输出为低,U1B在CLK输入脉冲时Q将输出高,令Q3与Q2导通;
当OUT+足够高时,U2D输出为高,U1B在CLK输入脉冲时Q将输出低,令Q3与Q2断开;
这样,就形成了负反馈.
但是这个电路为什么做得这么复杂?为什么不直接用LM317?
我想应该是为了降低高频噪声,由于电源为交流电,常规稳压电路可能会形成"波峰取电",而这个电路
的Q1与Q2是在波谷处切换通断状态.

至于D7,我觉得是稳压二极管用于限制电压,比如5.1V,5.6V,可能是因为78L05在负载电流较小时输出电压偏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目的应该是输出稳压,而且可通过电位器调节电压.
原理是这样:
以U1B那一堆电路为例:

这是一个网友答复的注释,非常详细,很感谢他。不一定正确,但是希望大家讨论一下,互相斧正,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目的应该是输出稳压,而且可通过电位器调节电压.
原理是这样:
以U1B那一堆电路为例:

言之有理,感谢回复。
这是个功放电源,一般情况下如果追求简单的话,直接中心抽头的环牛整流后输出正负电压即可,之所以加上LM339和CD4013这一坨费锡的电路,应该是为了令输出不随着输入的波动而波动,但LM317的最大输出电流是1.5A,用于音响供电还是偏小,而Q1/Q2这两个功率三极管的IC最大可达5A,通过这两个三极管配合外围电路达到反馈稳压应该是原作者的目的。

D7确实是一个令人纠结的地方,如果说它是稳压管,为何对称的7905输出不加?由于该管损毁,隐约只能看到“SES N3122"的字样,3122这些数字不确定,不过第一个数字3,最后一个数字2是肯定的。SES这个英文也是肯定的,还望各位大侠能提供点信息,不胜感激。

网友B:
个人感觉就是一小开关电源啊。。 振荡器 触发器 误差放大器都齐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就是一小开关电源啊。。 振荡器 触发器 误差放大器都齐全了。 ...

一针见血,跟开关电源原理确实类似,仅仅简单的“开”和“关”

楼主:
与电路部分有关的真值表,请大家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目的应该是输出稳压,而且可通过电位器调节电压.
原理是这样:
以U1B那一堆电路为例:

很感谢前辈的热心指点:

已经完全弄清楚电路的工作原理,中心抽头变压器的电压是关键:应该小于等于12V,否则整流滤波后的电压经电阻分压并输入比较器后会令电路自保护,从而关断功率管的输出。

可调电阻不是用于调节电压,而是用于调节比较器的反转门限,微调。。。

终于为自己证明了清白,电路并没有因为我的拆解而损坏,而是因为使用了不正确的变压器(测试时使用了正负15V输出的变压器,经整流滤波后的电压达21V,过高的分压令比较器反转关断了功率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的目的应该是输出稳压,而且可通过电位器调节电压.
原理是这样:
以U1B那一堆电路为例:

这个电路的妙处是在交流过零点处切换功率管的通断,从而避免对扬声器造成干扰。

波形如下,黄色为RC滤波后输入339的波形,红色是339整形后的波形(原正负压变为0,原0变压尖脉冲,产生上升沿作为4013的时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很感谢前辈的热心指点:

已经完全弄清楚电路的工作原理,中心抽头变压器的电压是关键:应该小于等于12V ...

"整流滤波后的电压经电阻分压并输入比较器后会令电路自保护"
这一点我不同意,明明是输出电压(OUT+、OUT-)经电阻分压输入比较器。
过高的变压器电压也不应该导致功率管完全处于关断状态。

网友:
这板子看着平淡无奇, 内涵这么深?

真是低调奢华有内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整流滤波后的电压经电阻分压并输入比较器后会令电路自保护"
这一点我不同意,明明是输出电压(OUT+、OUT ...

请前辈再细看原理图:IN+,IN-经功率管Q1/Q2,就得到OUT+,OUT-,忽略那一大堆电路,OUT+,OUT-的本质就是IN+,IN-,IN+,IN-过高的结果就是OUT+,OUT-过高,分压后则导致比较器翻转,从而令触发器控制功率管关闭。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前辈再细看原理图:IN+,IN-经功率管Q1/Q2,就得到OUT+,OUT-,忽略那一大堆电路,OUT+,OUT-的本质就是IN ...

"功率管关闭"之后"OUT+,OUT-的本质就是IN+,IN-"这个还成立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关闭"之后"OUT+,OUT-的本质就是IN+,IN-"这个还成立么?

请看图,如果功率管是导通的状态,OUT=IN。
这本身应该也算是板子的一种保护功能吧:过高的输入导致过高的输出就断开。
假设:上电瞬间,触发器的状态刚好令功率管导通,即IN->OUT,   OUT端电压经电阻分压输入比较器,如果电压较高,则令比较器翻转,实现了功率管的关断
又或上电瞬间,触发器的状态刚好令功率管关断,此时的OUT端电压低于IN端,经电阻分压输入比较器的结果是令功率管导通,导通后OUT端电压等于IN端,如果该电压过高,则导致功率管又关断,如此反复循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率管关闭"之后"OUT+,OUT-的本质就是IN+,IN-"这个还成立么?

网友:
好飘逸的走线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看图,如果功率管是导通的状态,OUT=IN。
这本身应该也算是板子的一种保护功能吧:过高的输入导致过高的 ...

刚才又看了一下CD4013的手册,发现我先前的理解有误:
当OUT+足够高时,U2D输出为高,U1B的Q立即输出低,令Q3与Q2断开;
Q1与Q2是在波谷处(或称为过0点附近)导通,不一定在波谷处关断,而是在输出电压足够时关断。

我还是坚持我在10楼与13楼的观点;
因为不管多高的交流电压,总是有过零点的,桥式整流之后也总会有电压为0的时候。
(除非接到IN+、IN-左边的那两个二极管短路(或有较大的漏电流),当交流电压较低时电容给IN+、IN-供电)
而且,不管输入IN+、IN-是多高电压,由于反馈只是来源于输出,只要输出电压不够(而且CLK有脉冲),那么Q1、Q2就会导通。

楼主你也说了“过高的输入导致过高的输出就断开”,此时断开后难道输出就变成0了?

再问一下楼主,你在1楼所说“电压输出不正确”是怎么个情况?CD4013的CLK有脉冲吗?

网友(2017-02-09):
楼主后来找到原因了么?变压器电压高输出也不会变成0的。

网友:
这个电源板一看就是欧美货,什么功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