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个ID卡芯片 频率在400K左右

楼主(2013-12-16):
  读卡器的激励线圈的频率是388K左右。ID卡有64位数据(其中包括9个连续的“1” 和55个数据位)请问一下这个是什么芯片。谢谢(就数据内容来说,像EM4001,但是频率有不对,EM4001是125K)

网友:
这个频率和电容还有电感相关。EM4001也可以做到400K啊。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做麻将机上的产品  这个频率我在麻将机上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不是做麻将机上的产品  这个频率我在麻将机上做过

看来是碰到同行了,能否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
EM4001,你只要把并联的电容和电感谐振在388K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