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以前JLC是不做BGA的,现在能做了吗?

楼主(2013-12-16):
现在有些不太复杂的芯片也是BGA封装,四层板的话最好是能做。

以下部分由深圳嘉立创加入:
bga是能做的,只要满足
1)bga的大小不能小于0.45
2)保证线宽,线隙 6mil
3)暂时不支持塞孔工艺
为什么现在没有大面积接bga,原因有以下几点:
1)术业有专攻,高难度的工厂,如兴森快捷,深南,。。。。我们难度定位在中低端,把这个的定位做大做强做专
2)我们样板现在还没有做塞孔工艺,现在接你们的单其实做了,从规范来说是不合格的,所以我们对于能接的bga订单都事先声明下不做塞孔,有一部分做了,是审单没有审到,给漏到工程去的!(我们小批量工厂多层板现在全部实现了塞孔工艺,年后,小批量工厂(设备全部到位)无论是多层板还是双面板全部实现塞孔工艺,淘汰掉盖油工艺,样板多层板后面也全部实现塞孔工艺,至于样板的双面板还有待进一步评估,就算全部实现了塞孔工艺,对于难度较高的,不符合我们定位的还是尽量的不接,塞孔工艺是为整体品质服务,不是为了做bga而上的,若干年后,有可能计划一个高难度pcb工厂,那是后话了,就专攻高难度的了)
塞孔工艺简介:是对电路板高要求的一种工艺,现在盖油是有过孔发黄的现象,像外单是必须要塞孔工艺,塞孔工艺非常麻烦,他的工序复杂度比阻焊还要麻烦,他必须先要钻机钻铝片,然后用铝片盖在过孔上进行塞孔,塞孔然后要用烤炉进行分段烤(必须从低温到高温,有三个温段,而且必须设定各段温度的时间),过程复杂,耗时长,当然对于品质能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对于小批量及样板的多层板以决定采用塞孔,但对于样板的双面板是不是进行这个工艺一直在评估!

网友:
不做吗?肯定做的!只要给钱就行了。。。

网友:
好像不做bga了

网友:
jlc的工艺其实可以做bga的
但似乎袁老板更愿意走保守路线

网友:
坐等JLC的回答。BGA对过孔有特别要求

网友:
不是不能做,而是不愿意做。人家要赚快钱的。

网友:
上半年在jlc做过bga1.0的板子

网友:
0.4过孔做1.0的BGA应该没问题,0.3过孔勉强做到0.8 BGA,良品率估计偏低。

网友:
关键问题是 jlc的审单员一看BGA的焊盘就打电话说做不了

网友:
嘉立创做不了 我上次发个0.8的BGA的就做不了

网友:
1.0的可以做,我前些天就做过256个点的BGA,不过我是做的双面板!!!

网友:
只要过孔0.3或以上,间距符合要求,没有问题的
盘中孔自己填锡就是了,验证用,又不是量产,无所谓

网友:
那能做的bga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网友A:
以下部分由深圳嘉立创加入:
bga是能做的,只要满足
1)bga的大小不能小于0.45
2)保证线宽,线隙 6mil
3)暂时不支持塞孔工艺
为什么现在没有大面积接bga,原因有以下几点:
1)术业有专攻,高难度的工厂,如兴森快捷,深南,。。。。我们难度定位在中低端,把这个的定位做大做强做专
2)我们样板现在还没有做塞孔工艺,现在接你们的单其实做了,从规范来说是不合格的,所以我们对于能接的bga订单都事先声明下不做塞孔,有一部分做了,是审单没有审到,给漏到工程去的!(我们小批量工厂多层板现在全部实现了塞孔工艺,年后,小批量工厂(设备全部到位)无论是多层板还是双面板全部实现塞孔工艺,淘汰掉盖油工艺,样板多层板后面也全部实现塞孔工艺,至于样板的双面板还有待进一步评估,就算全部实现了塞孔工艺,对于难度较高的,不符合我们定位的还是尽量的不接,塞孔工艺是为整体品质服务,不是为了做bga而上的,若干年后,有可能计划一个高难度pcb工厂,那是后话了,就专攻高难度的了)
塞孔工艺简介:是对电路板高要求的一种工艺,现在盖油是有过孔发黄的现象,像外单是必须要塞孔工艺,塞孔工艺非常麻烦,他的工序复杂度比阻焊还要麻烦,他必须先要钻机钻铝片,然后用铝片盖在过孔上进行塞孔,塞孔然后要用烤炉进行分段烤(必须从低温到高温,有三个温段,而且必须设定各段温度的时间),过程复杂,耗时长,当然对于品质能提高到一个很高的层次,对于小批量及样板的多层板以决定采用塞孔,但对于样板的双面板是不是进行这个工艺一直在评估!

网友:
引用 网友A:
bga是能做的,只要满足
1)bga的大小不能小于0.45
2)保证线宽,线隙 6mil

有定位,不跟风,值得表扬

网友:
话说当年我是塞孔高手,难点是调塞网和烘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