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设置FXGPWIN通讯参数——问题01——2013_12_16

楼主(2013-12-16):
现在正在循着简易PLC的例程学习,之前没有用过FXGP,发现FXGP和GX差别很大。FXGP如下设置,通讯协议是ASCII格式,帧格式为:“1位起始位、7位数据、偶校验位、结束位”共10

然后,PROTEUS的设置,

写入PLC时,PLC发出0x05,PROTEUS没有反映。

而使用串口助手发出0x05,PORTEUS会返回0x06。

FXGP来自http://www.amobbs.com/thread-3418305-1-1.html  4楼

PROTEUS仿真和51代码

网友A:
这个是扩展通讯口,RS232BD或485BD的通讯口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扩展通讯口,RS232BD或485BD的通讯口设置

是不是说不能直接RS232相联(包括虚拟),必须使用三菱的BD扩展口才可以?谢谢。

FXGP能否通过虚拟串口和PROTEUS仿真通讯呢?

网友B:
是否是控制线的问题,我没用过PROTEUS仿真;用FXGP连接plc板时始终不对,而串口助手就正常,后来发现是需要短接9针232头的两根控制线。

网友C:
FXGPWIN通信,一定要短接4和6,7和8,GX-DEVELOPER不用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是控制线的问题,我没用过PROTEUS仿真;用FXGP连接plc板时始终不对,而串口助手就正常,后来发现是需要 ...

3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GPWIN通信,一定要短接4和6,7和8,GX-DEVELOPER不用短接

3ks

楼主:
引用 网友C:
FXGPWIN通信,一定要短接4和6,7和8,GX-DEVELOPER不用短接

短接后,
可以通信了。

看了通讯协议还需要再改一下(基于开源PLC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