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定时器嵌套问题

楼主(2013-12-16):
各位大神,小弟有一个问题想要请教。我首先开启了TimerB,然后在TimerB的中断程序中设置开启TimerA。我想请问下TimerA会不会在TimerB的中断程序设置开启TimerA之后马上开启?谢谢。

网友:
肯定会立即开启计数,你要搞清楚定时器计数和定时器中断函数的区别

网友:
会的,但是想要timerA的中断执行要么在timerB中断中再开中断,要么只能等timerB的中断执行完才会执行。

网友(2014-08-30):
感觉像是两个定时器用来监控程序的用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