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来第一个咨询,侯思思请进,PCB打样的喷锡堵孔的问题

楼主(2013-12-16):
此次打样的10片PCB中,有4片有堵孔的情况,QC小妹也没给瞅出来,我这个板是很简单的。

我看了下,板子圆孔的都没事,只有这几个椭圆的出了状况。

椭圆槽孔的尺寸是0.6mm*1.4mm

PCB照片如下:
(孔后面的粉红色,是我故意放的纸,以有对比,不过颜色不是太有效果)

楼主:
再上个透射图,我对着台灯照的,PCB后面用一张薄纸把强光散射,防止小孔效应。
是不是很有X-RAY的感觉,哈哈。

网友:
这丝印的锯齿也要解释下.难不成嘉力创老板说的那个解决丝印的小技巧就是丝网旋转45度吗....

楼主:
丝印的锯齿,我看了下PCB,这个线是很细的,基本看不出锯齿,也说明我七年前买的高级傻瓜相机A650微距效果还不错。
丝印矩形是7mm*12.8mm的,线宽是0.127mm,估计这个尺寸太小了,在放大镜下就锯齿了,现在的丝印效果我完全可以接受。

这个孔,是用于安装拨动开关的。很奇怪,圆孔是好的,槽孔就不透,等jlc的工程师来给答案吧。

网友:
你这都模糊成啥了,还微距不错呢。

网友:
靠,人家多给你锡了,楼主你赚了啊,赶紧把锡刮下来去帝都换套房去

网友:
JLC   还该改哈   黑油也一个价  !!

网友:
现在价格没的说,不过圆焊盘的锡上的也不平整。

网友A:
为上锡渣堵孔问题,属于喷锡中的生产品质问题!
喷锡不平是他的特性,基本上无法解决,特别是一些高频板,不是很适合喷锡,一般用沉的工艺
如沉金,沉金的特点,能完全替代无论是有锡喷锡还是无锡喷锡,不过他的最大短处就是贵,金子值钱
沉锡,沉锡的特点非常平整,但是有一点不好的地方就是特别容易氧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上锡渣堵孔问题,属于喷锡中的生产品质问题!
喷锡不平是他的特性,基本上无法解决,特别是一些高频板,不 ...

你家工程师不给面子,叫老板出来顶岗。

椭圆槽孔的尺寸是0.6mm*1.4mm,这个尺寸是否不适合喷锡工艺了,或者长宽比例不适合喷锡工艺?
这是在jlc打样以来遇到的第一次堵孔,而且10片有4片被堵导致插件进不去。

网友:
老板比工程师敬业呀,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上锡渣堵孔问题,属于喷锡中的生产品质问题!
喷锡不平是他的特性,基本上无法解决,特别是一些高频板,不 ...

没有回答到问题上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家工程师不给面子,叫老板出来顶岗。

椭圆槽孔的尺寸是0.6mm*1.4mm,这个尺寸是否不适合喷锡工艺了, ...

这不是设计上的问题,这完全是喷锡生产上的品质问题

网友:
我在其他家做的也有这个问题,不过都是样品,可以将就用。批量的时候我一般要沉金,所以这个问题对我来说无所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必须的。

公司亏本了,老板内裤亏掉,也要给员工发遣散费。

也有可能侯嘉立创老板的论坛ID让侯思思代管。

楼主:
其实,做样品我没太苛刻的要求,主要是担心批量的时候出这个问题可就糗大了
所以,想知道是否常规喷锡工艺需要修改PCB设计来完全规避这个问题

网友C:
打样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
批量生产的话,这么多年这么多板还真没碰到过LZ这种情况……也是同样的槽孔、喷锡、热风整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样不知道是怎么处理的……
批量生产的话,这么多年这么多板还真没碰到过LZ这种情况……也是同样的槽孔、 ...

这种问题比例很低,但是事实上一定会存在,因为喷锡是靠风刀把锡给吹到板上的!

网友:
JLC老板好像技术出身,对工艺很熟

楼主:
OK了,只要批量没此问题,就不用担心了

网友D:
楼主这是个双刀三掷的波动开关?其实这样的板子,我的习惯都是把孔稍微加大一点,余量留大点。国内的情况就是这样,价格竞争到最后,品质多少会受影响,怨谁都没用。就像我一直习惯于过孔双备份,就是为了避免过孔不通的出现,结果上个月还是有个板子发现了2个过孔同时不通,声明下,不是JLC做的,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是个双刀三掷的波动开关?其实这样的板子,我的习惯都是把孔稍微加大一点,余量留大点。国内的情况就 ...

最少深圳嘉立创的品质没有因为价格而受到任何影响
如果你要说生产品质问题有没有,兴森快捷300元/款的双面板同样会存在生产品质事件,因为他们同样有售后服务部!
品质问题分为两大类:
1:生产品质问题,生产品质问题又分为两大类(从现在的检测性来划分)
1)设备 可检测的,如开短路,孔无铜的,这些都是可以靠设备进行检测的
2)设备不可检测的,如本楼主所说的品质问题,还有像字符品符,还有阻焊上焊盘问题,这此完全就靠人眼去检测!
2:工程品质问题

网友:
When will you provide service to oversea clients? Any plan?
Something like sure electronics would be great for oversea clients:
http://www.sureelectronics.net/

网友:
丝网像43T的,不像120T的,其它过AOI的话这种问题应该可以检出,像SMT中的元件站立,少件,偏位,极性反,虚焊都可以AOI检出

网友:
俺也遇到过,只是当时没在意。。。只要小批量不出问题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