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KEIL 编译连接后 输出信息的具体意义

楼主(2013-12-16):
项目编译连接后 ,输出信息如右 :Program Size: Code=12358 RO-data=4490 RW-data=76 ZI-data=1356

个人推测是表示:
1. 代码段字节长度:12358.
2.只读数据长度:4490.
3.读写数据长度:76.
4.Zi数据长度:1356.

浏览网络相关解释,感觉flash大小为前面Code和 ROdata之和,即18K左右。RAM要求为 后面两项之和 2K不到,不知道这样的推测正确否?
另外,想请高手指导下,这样的ARM程序运行起来时,2K的RAM就够了吗?

谢谢。

网友:
你说的都是对的 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A:
弱弱的问下zi 指的什么呢?

网友:
网络出错,导致多发了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弱弱的问下zi 指的什么呢?

ZI-data : zero-initialized data.

感谢 Richards的提问,我又查了下,更正下——Flash的大小应为Code+RO+RW的总和, RAM需求为大于 RW和ZI之和。 参考 Keil 的 help文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ZI-data : zero-initialized data.

感谢 Richards的提问,我又查了下,更正下——Flash的大小应为Code+R ...

学到了,楼主学习的态度值得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学到了,楼主学习的态度值得学习。

不客气 , 互相帮助 ,共同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