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0例程014: LCDC4.3寸LCD图像切换

楼主(2013-12-16):
使用J-LinkV8
IAR版本6.6
调试串口波特率:115200
基于MDKK70-EK_T43硬件平台

实验现象:
编译并下载调试程序(注意,要选择DDR2_128MB,图片存放于DDR2中),4.3寸液晶屏显示Freescale的logo,串口输入任意按键切换其他图片(还有Mcuzone的logo和一张风景),用户可自行替换 014LCDC4.3寸LCD图像切换_IAR\src\projects\lcdc\images目录下的fsl_logo.h prague.h rome.h这是3张图的源码。用户要把图片处理成与MDKK70EK_T43_第一版\T43程序\014LCDC4.3寸LCD图像切换_IAR\src\projects\lcdc目录下的logo.bmp相同格式大小的文件,放置于该目录下,运行image_convert.exe自动生成符合格式的源码,有时候生成的源码末尾会有一点点冗余数据,请自行对比其他图片源码删除即可使用。

串口输出信息:
Software Reset

K70-256pin      Silicon rev 1.0
Flash parameter version 0.0.8.0
Flash version ID 1.0.18.0
LCD Controller Example
Location fsl_logo: 0x08400000
Location rome: 0x08800000
Location prague: 0x08C00000

楼主:
显示效果

网友(2015-02-25):
这是哪个板子,自己做 的?

网友:
一般做这个大屏的,图片都不会放单片机里面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