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向高手请教一个触摸电路问题, 并分享触摸设计资料

楼主(2013-12-16):
这个分类放在这不知道是否合适, 如果不合适请莫大帮忙转移一下, 谢谢~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公司年底赶活, 做项目总结, 我们之前有一个用得不错的触摸方案, 只是电路复杂成本较高. 后来我到网上找到了代替方案. 其中有个电路工作原理不太清楚, 想到我们万能的论坛. 来向大家请教. 下面是电路图

我的理解是: 把产品外壳当作电容介质, 触盘可以看成是电容的一个电极, 人体是另一个电极. 现在的疑问是: 人体根本没有和电路和地连接, 怎么形成电容充放回路呢? 向各位高手求助~

这是网上下载到的原资料:

这是优酷上看到的相关视频:http://v.youku.com/v_show/id_XNjQ3MzMyMzgw.html

这两天正在打样PCB, 到时候做出来的效果也传过来和大家分享.  谢谢大家~

楼主:
我的理解是: 把产品外壳当作电容介质, 触盘可以看成是电容的一个电极, 人体是另一个电极.
现在的疑问是: 人体根本没有和电路的"地"相连, 怎样才形成电容充放回路呢? 向各位高手求助~

楼主:
这是我打样的PCB板, 尺寸和下载资料一致:

楼主:
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像这个帖子里的第一个方案:
轻轻松松实现电容感应按键:RC充放电原理电容感应按键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94%B5%E5%AE%B9

楼主:
像这个帖子里的第一个方案:
轻轻松松实现电容感应按键:RC充放电原理电容感应按键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94%B5%E5%AE%B9

谢谢 lcw_swust 兄, 大概明白了些. 人体和大地相连, 电路用电池供电的时候就没和大地相连了, 所以不太明白这个通路是怎么实现的.

楼主:
这样理解行不行? 电路和大地藕合, 然后人体也和大地藕合, 最后等价于人体和电路地藕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样理解行不行? 电路和大地藕合, 然后人体也和大地藕合, 最后等价于人体和电路地藕合... ...

对的,pic和avr的官网有很多这方面的文档,一个是线性充电一个是开关充电。。把这些文档都看了就差不多了。。

网友B:
还是直接合泰的触摸方案最省力了。啥外围都不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的,pic和avr的官网有很多这方面的文档,一个是线性充电一个是开关充电。。把这些文档都看了就差不多了 ...

R88 兄,有资料分享一下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R88 兄,有资料分享一下么

pic和avr的官方网站就有。。我现在公司手上也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是直接合泰的触摸方案最省力了。啥外围都不要。

kebaojun305 兄, 方便贴个典型电路出来看看呢, 正在收集这方面的资料。wxaj2013做按键不太方便, 不支持长按, 倒是比较适合做开关方面的。求原理求资料,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和avr的官方网站就有。。我现在公司手上也没有。

嗯,我现在去pic官网看看

网友C:
合泰单片机推的触摸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c和avr的官方网站就有。。我现在公司手上也没有。

R88 兄, 还记得那个文档大概叫什么名不?上到PIC官网不知道在哪找哦

网友D:
FTC334.公司在用。很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R88 兄, 还记得那个文档大概叫什么名不?上到PIC官网不知道在哪找哦

不记得了。官网一般有application里面有各种应用。。电容触摸:
http://www.microchip.com/pagehan ... resources/home.html
剩下的你就自己找吧。我都忘掉了。。

网友E:
一直用PIC的库做触摸应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记得了。官网一般有application里面有各种应用。。电容触摸:
http://www.microchip.com/pagehandler/e ...

好的,谢谢。我全下下来了,有空就学习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合泰单片机推的触摸方案

谢谢分享资料,合泰单片机价格可以啊。毕竟是公司年底的项目,所以我们尽量用现成的,尽量减少调试的过程,提前完成然后大大方方的请假回家

楼主:
谢谢大家的资料和技术上的支持~,资料我全下载了。触摸开关的原理也差不多明白了。后期打板回来向大家汇报效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资料,合泰单片机价格可以啊。毕竟是公司年底的项目,所以我们尽量用现成的,尽量减少调试的过程 ...

合泰的触摸库 基本不用调试 最多调整一个灵敏度 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合泰的触摸库 基本不用调试 最多调整一个灵敏度 就可以了。

嗯资料我已经收藏啦~,我们后期也打算用合泰的单片机。现在主要用51和STM8S003这两款,合泰方案到时候请 Kebaojun305 兄多多指教哈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资料我已经收藏啦~,我们后期也打算用合泰的单片机。现在主要用51和STM8S003这两款,合泰方案到时候请 ...

用合泰的基本上不用理解什么原理,直接拿来库 你就当成普通的按键来直接处理就可以了 触摸那块不用你调的。  本身触摸库有汇编的工程和C的工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合泰的基本上不用理解什么原理,直接拿来库 你就当成普通的按键来直接处理就可以了 触摸那块不用你调的 ...

嗯,好的,这几天看看资料时间来得有就弄一个方案,也学体验一下合泰的单片机。之前用C没多久没耐心了,得重新学习一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好的,这几天看看资料时间来得有就弄一个方案,也学体验一下合泰的单片机。之前用C没多久没耐心了, ...

手册就没有必要看了,触摸那块 不用库  基本上搞不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就没有必要看了,触摸那块 不用库  基本上搞不定。

那Kebaojun305兄有没有类似Project之类的发过来分享一下呢~,本人是个菜鸟级别,对于新的单片机最担心的两件事是建立工程和下载程序,希望能得到Ke兄的帮助。有几次看论坛的牛人花几分钟就能做好的玩意,我都要花上两三个星期呢。如果有样例和工程,又知道怎么下载到片里,就好办多了。不知道这样的好事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D:
FTC334.公司在用。很好。

我们公司之前的方案也是FTC334, 可以读BCD码,也可以和单片机三线通讯,有在按键方面很灵活。我们是做开关方面的,老板希望能找一个成本低点的,然后功能又刚好实现开关的。很多朋友推荐用单片机实现的方法也不错,为将来扩展功能做准备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Kebaojun305兄有没有类似Project之类的发过来分享一下呢~,本人是个菜鸟级别,对于新的单片机最担心的 ...

你买仿真器时  是带有 仿真芯片的 ,至于下载  要使用合泰的烧录器  BS83 BS84系列的都只要4根线(带电源和地线)就可以烧录了。记好  仿真芯片和真正生产的芯片型号是不一样的,这里 我被整了2天。  合泰代理商那边有完整的工程例子  C的和汇编的都有,  不过我自己花了2天时间 把汇编的例子也自己修改了个C语言的(当时不知道代理商那里有C例子),现在我一直都是使用我自己修改过的C工程用。  BS83芯片 需要使用 7.61版本的IDE  BS84芯片需要使用最新7.81版本的IDE  2个不兼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买仿真器时  是带有 仿真芯片的 ,至于下载  要使用合泰的烧录器  BS83 BS84系列的都只要3根线就可以烧 ...

嗯嗯,谢谢Ke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一直用PIC的库做触摸应用

PIC库和合泰的库哪个相对容易些呢

网友:
mark,以后备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PIC库和合泰的库哪个相对容易些呢

没用过合泰的库,不清楚哪个相对容易些。一般都会提供工程例子,改一改就可以用了。
如果想要低成本的话,还是建议用合泰的。
PIC库支持的芯片型号多,可以根据需要选择你所需要外设功能的芯片。

网友F:
简短地说,触摸按键电极与地(电路的地,下同)有一个电容C1,这个电容实际就是分布电容;人体是一个大电极,人体与触摸按键之间形成一个电容C2、人体与地之间也形成了一个电容C3,C2 C3串联后再与C1并联,才是我们检测到电容Ck的值。当手按到触摸按键上时,使C2产生变化,影响到Ck变化,触摸按键就是通过检测这个变化值而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简短地说,触摸按键电极与地(电路的地,下同)有一个电容C1,这个电容实际就是分布电容;人体是一个大电极 ...

wuyya兄的解答很详细,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用过合泰的库,不清楚哪个相对容易些。一般都会提供工程例子,改一改就可以用了。
如果想要低成本的话 ...

嗯, 谢谢szxszx兄, 下次设计会综合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