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的电源来自哪里 ?

楼主(2013-12-16):
是否通过图中的2给 jtag去供电的 ?我切断了,jtag和msp430板子之间应该没有电源连接 了吧?
可是每次我 将JTAG连接到 msp430板子上的时候,msp430f149板子还是有电?
这是为什么 ?msp430通过管脚得到的电 ?

这样很不好,我想用外电源 统一给液晶屏和 msp430f149板子供电? 直接jtag也供不起液晶屏,
msp430的板子, 只连接jtag,没接usb ,电源等,到底哪里来的电?

网友:
可能是从复位脚的上拉电阻过去的

网友:
通过管脚也可以得电的,因为每个管脚内部都有保护二极管。可以通过这个二极管给单片机供电

网友:
msp430f149板子还是有电?    电源VCC上测量有电压?

注意下JTAG的2、4 引脚

网友:
430功耗实在很低,随便哪个io都可能得电,检查一定要认真。

正规的430UIF是带有合理设计的,如果严格按照jtag定义,是可以完全不引入仿真器电源的。
但是山寨的很多都节省成本了,包括输出电压自定义功能很多也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