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忙推荐一个示波器

楼主(2013-12-16):
想买一个示波器,预算不多,唉,穷苦的电工啊。
ATTEN的就部推荐了,公司里有一个,太慢了。
请大家帮忙推荐一个,或者购买的地方。预算2K左右吧。非常感谢!

网友A:
建议买个利利普的,型号大约是EDS102(原型号可能是7102),我几个月前入手了一台,带8000毫安时的电池,两通道100M。电池以及10M的存储深度,这两个方面使用很方便。
刚好2030元。

网友B:
再加点钱,买普源DS1074z,四通道,1Gsps,24M存储深度,刷新率30000wfms/s,还带协议分析功能。
性价比很高。

网友C:
刚想推荐你买泰克的,不过泰克有点贵的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买个利利普的,型号大约是EDS102(原型号可能是7102),我几个月前入手了一台,带8000毫安时的电池,两通 ...

用着感觉咋样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点钱,买普源DS1074z,四通道,1Gsps,24M存储深度,刷新率30000wfms/s,还带协议分析功能。
性价比很 ...

这个太贵了,3300呢,70M的,不过是四通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钱就用普源的吧

只能这些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刚想推荐你买泰克的,不过泰克有点贵的说。。。

泰克的是好啊,一直都用泰克的。不过自己用的话,只能选个次一点的了

网友E:
普源吧        2K只能差不多这个样子   前段时间网友双十一的抢购的泰克好像还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普源吧        2K只能差不多这个样子   前段时间网友双十一的抢购的泰克好像还不错 ...

可惜那天没收到消息,普源的DS1052 升级后是和DS1102一模一样吗

网友A:
我用着 感觉很好用
我以前只用过泰克的两款,没有这款好用
主要表现在
1泰克的 存储深度不够用 才4K离实际需求差太大了,用着生不如死
2泰克的 两通道表笔的 地线 是共线,表现是,对于共地的情况 接一个地线就可以了 但是利利普两个地是不同的,这样的好处是可以测量不同地的两个信号,当然利利普的也可以没同地的,只要把两表笔的地接在一起就可以了
3泰克的 可以不加隔离直接测220V电,而利利普能不能测,不敢试,这是个人的物品,万一出问题了就不好了,但是,这个问题也可以解决,打开电池模式,不用长电就行了
4 泰克的,工程上不方便,很多地方得 接220给示波器供电,利利普带电池,便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着 感觉很好用
我以前只用过泰克的两款,没有这款好用
主要表现在

兄弟,谢谢你,看起来不错。你是在网上买的吗,淘宝还是哪里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谢谢你,看起来不错。你是在网上买的吗,淘宝还是哪里啊?

在陶宝上,除了两个表笔,还外加一根 高压表笔,我还从来没用过。

网友:
泰克DPO3000系列下就是垃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再加点钱,买普源DS1074z,四通道,1Gsps,24M存储深度,刷新率30000wfms/s,还带协议分析功能。
性价比很 ...

已经决定买这个了,楼主有推荐卖家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决定买这个了,楼主有推荐卖家吗?

论坛里有普源代理,好像是叫良驹,你可以找他问问最低价看,他以前说对坛友有特别优惠的。
破解该机选配功能见这里:http://www.amobbs.com/thread-556087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决定买这个了,楼主有推荐卖家吗?

找他

网友:
标记了,以后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有普源代理,好像是叫良驹,你可以找他问问最低价看,他以前说对坛友有特别优惠的。
破解该机选配 ...

谢谢,我已经联系李老板了。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用着 感觉很好用
我以前只用过泰克的两款,没有这款好用
主要表现在

利利普的那两路是隔离的?
真这么强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利利普的那两路是隔离的?
真这么强大啊

我不知道是不是隔离的,反正接一个表笔的 地线,另一路信号是不能显示的,示波器上面也就是一条直线。
而泰克的,只要把一个表笔的地线接到电路中,另一个表笔的地线可以不接照样可以测量
基本上,我分析 出现这种原因可能是 利利普的示波器,在内部两个地线是不共地的,当然,如果地线不共地,那么两个测量线可能也是隔离处理的吧。

网友(2014-01-21):
多谢楼上几位朋友的支持,给论坛朋友是有优惠的。
DS1074Z的几个付费选件总价值超过4K,通过破解后示波器的价值翻倍,破解里说的升100M带宽和500uV最小电压档位,我个人感觉不是必要的,示波器作为测量工具,品质稳定可靠是第一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