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实现多级菜单,液晶屏是用有字库的,还是字库的?

楼主(2013-12-16):
如果实现多级菜单,液晶屏是用有字库的,还是字库的?
有字库的液晶屏 比无字库的 贵多少?
无字库的是不是直接显示英文的 ?

网友:
看需求了,看自己cpu的配置了。
这个和多级菜单没有关系!
如果系统中有多种字体大小需求,那就做矢量字库!没有,就单一字库!
至于 没有字库的lcd,也不能现实英文,英文字库也必须自己做!
只是英文字库太小了,所以对rom要求不大!

网友:
1,多级菜单和字库没关系。
2,你要显示几种汉字,如果就16*16的,有很多液晶包含。如果32*32,64*64的汉字等等,只能自己做字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