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容值测试电路

楼主(2013-12-17):
朋友的课题,要求测试电容值,和朋友一样平时负责数字部分多,模电薄弱,只能请教大家了,请指教
输入:电容50p-2000pF(高值或大于2000pF)
输出:与待测电容成一定关系(须有特定公式可反计算出电容值)方波,要求同电容值情况下,精度1%,输出变化率<5‰(稳定性好

),频率<1k,变化率低比较重要,最好不要LCR电桥哈,不容易消化吸收

网友A:
用555做一个振荡电路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555做一个振荡电路就行了。

谢谢lcw-swust
精度和稳定性可以达到要求吗?特别是555的极限参数。。。

听朋友说他和一个做模电好多年的老工程师聊过,此人用AD8512运放做过类似电路,不用基准信号,我想应该是振荡方式吧,稳定性很好,精度不确定
这个课题里面精度可能并不是最重要的,而是稳定性,科技中心验收主要考察稳定性(反映出的同一电容的电容值稳定而不会频繁变化),精度能达到1%足够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lcw-swust
精度和稳定性可以达到要求吗?特别是555的极限参数。。。

关于稳定性,我也不清楚。
555内也是有运放的。
7555貌似是555的升级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于稳定性,我也不清楚。
555内也是有运放的。
7555貌似是555的升级版。

555在c1=50pF时候,振荡频率过高,不利于检测啊

网友B:
如果接线比较长,不适用振荡方式来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线比较长,不适用振荡方式来测试。

您有什么高见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有什么高见请指教,谢谢了

要精确稳定,还是电桥吧

网友:
精度1%,输出变化率<5‰
一般电桥就是这个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