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停止工作

楼主(2013-12-17):
我用的MDK是4.54版本的,原来一直是好好的,昨天JLINK不知道为什么坏了,晚上我刷了固件,然后重新下载的时候就出现MDK已停止工作,上网查了下说可能是系统的原因,所以我重新装了系统,但是还是这样,重新装了JLINK驱动,任然是这样,有没有哪位大婶遇到这样的问题给个解释!

楼主:
蛋疼中,求各位有经验的大婶给出解释

网友:
jlink驱动应该是有问题的 卸载掉试试

楼主:
我重新装了个驱动不行啊!你用的什么版本的,要是方便的话给我传一个

网友:
这么旧的版本还用,用最新的4.73

楼主:
额,错了是5.45但是这和MDK的版本没有关系

网友:
应该是JLINK出了问题。

网友:
把一个文件替换一下就可以了  .DLL

网友:
应该是JLink的驱动问题,盗版的JLINK 不能用JLink官网上的驱动,否则就会出现上述的问题,可以把JLink的驱动卸载,MDK也重新安装试试。

楼主:
试了,晚上回去再装自己的JLINK驱动吧

楼主:
亲,终于好了,还是DLL文件的问题,我重装了电脑系统,重装了MDK,重装了JLINK驱动,都不行,无语了!上次JLINK升级的时候,我用原来老的DLL文件替换了新版本JLINK的DLL文件,这次怎么弄都不行!幸好上次替换的时候备份了下,这次又用老的DLL文件替换下,终于好了!

网友:
我的是盗版的JLINk用官方的驱动也妥妥的, 是最新的jlink4.72, KEIL版本是4.73, 建议楼主下载4.73版本的keil支持更多更新的芯片. 如果驱动有问题, 先安装J-FLASH,然后把keil安装目录中的SEGER目录中的J-LINK程序以及DLL文件替换为J-FLASH安装目录下相应的文件.

网友(2014-04-10):
我也是啊 我换成4.1的了没有问题 那个dll是啥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