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典峰值检波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3-12-17):
图片已经上传。 如图所示,与一般的峰值检波不同。激励信号是20KHA,100ma的交流信号。
先看我上传的经典峰值检波电路图 。L1是检波线圈。R1,R2为运放提供偏执电压,,适当调节R2可改变运放的输入偏执电压。二级放大增益(R5/R4=30).可根据线圈L1输出线圈感应电动势的大小,适当改变R3,改变第一级的放大倍数。引入R7是为了降低第一级的直流电压增益,从而提高静态工作点的稳定性。(R7不是输入电阻吗,这不是典型的负反馈吗?为什么会降低直流电压增益呢,不理解。)R7的引入,降低了第一级的交流放大能力。所以接入C4=0.47uf,实现交流旁路。VD1,R6,C3,构成幅度检波电路。检波常数t = RC, t=激励信号(20khz)的3~5倍。适当选择C3,即可输出波纹较小的直流电压。

另一图就比较牛了。至今没看懂。TLC372为高速比较器。U1 OPA380 的+输入端接地,所以U1的负输入端以及U1的输出都保持在虚地状态,则U3 TLC372的输入端也保持在虚地状态。问题来了,TLC372 的负输入端与虚地比较,输出的不就是电源电压吗,那怎么实现的峰值检波呢? 大神们,帮忙分析下!

楼主:
我自己先顶下。

楼主:
再顶下,还是没人来吗?

网友A:
中间部分可以看成一个反向积分器。分析工作情况:1.假设初始情况 U1 输出的电压为U0。在输入信号的正半周,刚过零时,对于比较器U3 TLC372,V-大于V+,比较器输出负电源电压,对电容C7放电,此时U1输出电压升高,反馈到比较器的同相端,直到输入信号达到峰值,积分器的输出电压即为输入信号的峰值。
将中间部分看成积分器的条件是  输入信号的频率 Ω >>1/(R2*C7) , 输入信号的Ω=125.6*10^3 rad/s 而1/(R2*C7)=778rad/s  满足前面的条件。
以上个人观点,如不正确,还请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部分可以看成一个反向积分器。分析工作情况:1.假设初始情况 U1 输出的电压为U0。在输入信号的正半周, ...

首先感谢回帖,正在看你的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部分可以看成一个反向积分器。分析工作情况:1.假设初始情况 U1 输出的电压为U0。在输入信号的正半周, ...

我大体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按照你的思路分析一下这个电路吧。与你的想法有不同。假设输入信号的负半周,刚进入零点。U3的负输入端为负,小于虚地。所以U3输出为正电源电压。对电容充电。电容充电时间t=RC,大于信号的整个负半周时间,也就是整个信号负半周,电容都处于充电状态。然后过零点,进正半周,电容放电,电压不再充电。U1的输出电压最大。这不是峰值检波,这是对整个负半周信号的电压积分啊。然后再按照你的分析方法,进入正半周,电容放电,进入正半周的那一刻,电容电压是最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间部分可以看成一个反向积分器。分析工作情况:1.假设初始情况 U1 输出的电压为U0。在输入信号的正半周, ...

按照你的思路,到达峰值之后,不是还是在积分吗?

楼主:
输入信号的正半周(峰值检波肯定是方便AD检测,所以肯定是检测信号的正向峰值)。U3输出负电源电压。U3的输出端表现为吸电流。电容C8,C7通过地,电流流向U1,对电容进行充电。这时U1的输出端不断被抬高。输出端电压反馈到比较器的正向输入端。当输入信号到了峰值之后,U1的输出端也到了峰值。即U3的正向输入端也到了峰值。然后信号的输入端减小,比较器输出正电压。电容放电。C8将信号峰值输入到电压跟随器的正向输入端。将峰值输出。 此时一定要要求,电容C7的放电时间大于信号的下一个正半周来到的时间。  一介电路时间常数t = RC = 1629ms   输入信号的时间周期是T=1/(20KHZ)= 50us .  3-5个一介电路常数认为电放电完毕。 所以再下一个正半周到来之际,电容放电很少。符合峰值检波的要求。

楼主:
我仿真了一下,没有后面的电压跟随也能正常工作,期待大神来解决下了。

楼主:
我再顶下。别沉了!

网友B:
TLC372与LM393类似,输出是OD(OC)型的。
如果用运放代替TLC372,则需要在输出端串一个二极管;正是由于有这个二极管,才实现了峰值检波。
当U3的2脚输入电压高于3脚时,1脚输出为V-,由于U1的反相,C7由R1快速充电,U1输出电压增加,最终使得U3的3脚电压等于2脚电压。
当U3的2脚输入电压低于3脚时,1脚输出为悬空,由于C7对R2缓慢放电,U1输出电压缓慢降低,最终使得U3的3脚电压不低于2脚电压。
总结:由于TLC372输出的单向性,C7的充放电速度不同,形成了峰值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C372与LM393类似,输出是OD(OC)型的。
如果用运放代替TLC372,则需要在输出端串一个二极管;正是由于有 ...

您的回答为这一句:当U3的2脚输入电压低于3脚时,1脚输出为悬空,由于C7对R2缓慢放电。
请问372不是快速比较器的吗?  2低于3脚时,不应该输出负电压信号吗?这一点真的想不通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的回答为这一句:当U3的2脚输入电压低于3脚时,1脚输出为悬空,由于C7对R2缓慢放电。
请问372不是快速 ...

" 2低于3脚时,不应该输出负电压信号吗?"
这个你搞反了吧。
你可以把它当运放来分析,但是输出要串个二极管。
IN-<IN+,OUT为高
IN->IN+,OUT为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 2低于3脚时,不应该输出负电压信号吗?"
这个你搞反了吧。
你可以把它当运放来分析,但是输出要串个二 ...

我是搞反了。但是实在是不理解你这里说的悬空是什么意思。     我串联个二极管可以。我就明白了。电流无法回流。相当于悬空。
但是这里是tlc372快速比较器。没有加二极管啊。
快速比较器也是运放的一种呀!还请您赐教!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搞反了。但是实在是不理解你这里说的悬空是什么意思。     我串联个二极管可以。我就明白了。电流无 ...

多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看看手册就明白了

非常感谢您的回答!

楼主:
我再来个相敏检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TLC372与LM393类似,输出是OD(OC)型的。
如果用运放代替TLC372,则需要在输出端串一个二极管;正是由于有 ...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请教。你说的多看看运放资料。请问所有的专用比较器都是有一端是悬空的吗,还是只是某种类型的运放有这种悬空的特性? 如果按照你说的悬空,那这种运放岂不是只能输出两种形态。1.要么悬空或者正电源电压。2.要么悬空,要么负电源电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需要请教。你说的多看看运放资料。请问所有的专用比较器都是有一端是悬空的吗,还是只 ...

唉...
你还是多想想吧
我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唉...
你还是多想想吧
我讲的也不一定是对的

你这样的回答,让我无从下手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这样的回答,让我无从下手啊!

只要你把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都搞明白了,那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能把三极管搞清楚也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要你把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都搞明白了,那这些问题都能迎刃而解。
能把三极管搞清楚也不 ...

正在努力中啊!

楼主(2014-04-02):
http://www.21ic.com/dianlutu/555dianlu/2011-01-25/75186.html   标记下,这个是简易正弦信号发生器

网友(2020-08-04):
楼主,不知道你还在不在,好多年前的帖子了,但是最近在做峰值检波器,用的就是TLC372,电路图原理相差不多,我是对矩形脉冲波进行检波的,当脉冲的占空比小于50%时,检波器出来的峰值也相应减小,而且幅度特别大,在占空比为10%时,峰值本应该是2V,但是峰值检波器出来的峰值是500MV左右,请问,您知道为什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