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1768开发板似乎不支持4.3以上触摸屏,触摸屏无法正常工作

楼主(2013-12-17):
1768开发板的4.3,5寸触摸屏漂移非常严重怎么回事,把这些屏接在STM32,STC 51单片机上,就没有任何漂移,可以完美工作
但是小屏幕的,3.2寸,2.8寸,在1768上就可以完美工作
换了触摸屏芯片,ADS4387,xpt2046,tsc2046,效果都一样,漂移严重

单个点击的时候,转换后的点击点坐标与实际的相差3厘米左右,
单个点击,漂移成一条线’
难道,LPC1768开发板不支持4.3以上触摸屏????淘宝上好像也没有看到4.3以上触摸屏标明支持1768的,都是支持1788

网友A:
这应该不会吧···1788的话是直接带LCD驱动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不会吧···1788的话是直接带LCD驱动接口的

这个与LCD驱动关系不大,LCD显示,刷新都是正常的,LCD是SSD1963驱动的
唯一问题是4.3以上的触摸屏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与LCD驱动关系不大,LCD显示,刷新都是正常的,LCD是SSD1963驱动的
唯一问题是4.3以上的触摸屏无法正 ...

这个和1788是没有关系的,漂移严重应该是触摸屏的问题或者没有矫正算法,触摸屏越大精度越差,一个很好的校准算法是必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1788是没有关系的,漂移严重应该是触摸屏的问题或者没有矫正算法,触摸屏越大精度越差,一个很好的 ...

在STM32F103和1768上运行的校准和算法是同一个,但是STM32F103上面是完美工作,看不出漂移,
但是在1768上,就飘得很严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在STM32F103和1768上运行的校准和算法是同一个,但是STM32F103上面是完美工作,看不出漂移,
但是在1768 ...

这个和1788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谓的触摸芯片是SPI输出,单片机只负责读取输出的电压值,任何单片机读出来的都是一样的。要不你仿真一下看看点击同一个地方,stm和lpc在没有进入校准前所得到的电压值是不是一样,如果同一块触摸屏读到的不一样,那么一定是你的读取代码问题

网友C:
我们有个客户使用的也是1788驱动的5.6'的彩屏,也出现了校准不成功,偏差很大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呢。

但是我用2440烧的WINCE5.0驱动5.6'彩屏,触摸屏没有问题,一切正常,不知道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1788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谓的触摸芯片是SPI输出,单片机只负责读取输出的电压值,任何单片机读出 ...

触摸同一个地方,ST和1768读出来的数字,确实不一样.1768读出来的数字比ST有些偏大,大部分没有什么偏大或偏小规律,但是用示波器看了,数据和示波器检测的数据是一样的,真不知道哪里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们有个客户使用的也是1788驱动的5.6'的彩屏,也出现了校准不成功,偏差很大的问题,到现在还没解决呢。{: ...

1788触摸屏问题也听说过,校准是可以通过的,但是漂移严重
说不定是17XX本身的问题,4.3以上才会有,4.3以下没有

网友B:
引用 楼主:
1788触摸屏问题也听说过,校准是可以通过的,但是漂移严重
说不定是17XX本身的问题,4.3以上才会有,4.3 ...

你是说同一块屏幕用stm和lpc的读取的值不一样?那就奇怪了,感觉是1788下读取spi代码的问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说同一块屏幕用stm和lpc的读取的值不一样?那就奇怪了,感觉是1788下读取spi代码的问题吧 ...

对,是同一块4.3寸屏,stm和lpc的读取的值不一样
但是2.8, 3.2寸读取数值差不多,都是正确,2.8, 3.2, 4.3触摸屏控制器都是XPT2046,驱动也一样,所以SPI代码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对,是同一块4.3寸屏,stm和lpc的读取的值不一样
但是2.8, 3.2寸读取数值差不多,都是正确,2.8, 3.2, 4. ...

那真没办法了,等高人出现吧。 但绝对不是1788片子的问题,和单片机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真没办法了,等高人出现吧。 但绝对不是1788片子的问题,和单片机没关系 ...

我问了一下做开发板的公司,结果令人诧异,对方表示1768无法支持这种4.3以上的触摸屏,所以他们不销售4.3以上屏幕,只销售2.8,3.2寸的
还说,你去淘宝找找看,没有哪家的4.3寸屏,宣称支持1768的,都是宣称支持ST..., NXP真的这么菜嘛?直接被无视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了一下做开发板的公司,结果令人诧异,对方表示1768无法支持这种4.3以上的触摸屏,所以他们不销售4.3 ...

这店家真是瞎扯,就是51也能搞4.3寸的,何况1768,1768绝对是能搞4.3的呢,这个单片机没有关系,驱动彩屏不带LCD接口的都是通过驱动芯片实现的,而触摸是通过spi接的触摸芯片实现的,所以和片子没有关系,不行你电话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店家真是瞎扯,就是51也能搞4.3寸的,何况1768,1768绝对是能搞4.3的呢,这个单片机没有关系,驱动彩屏 ...

我觉得卖家也是乱说
不是LCD有问题,LCD刷新,显示都没有问题
是触摸屏有问题,4.3以上触摸屏有问题,4.3以下是没问题的,触摸屏控制器都是XPT2046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觉得卖家也是乱说
不是LCD有问题,LCD刷新,显示都没有问题
是触摸屏有问题,4.3以上触摸屏有问题,4.3 ...

现在的问题我感觉很有可能是触摸读取代码的问题,比如你每次spi读取的数值丢掉了最后一个字节,屏小的话不明显,平大了就看出差距了,所以建议还是从代码研究下。或者用你的spi代码去驱动个spiflash,看看数据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的问题我感觉很有可能是触摸读取代码的问题,比如你每次spi读取的数值丢掉了最后一个字节,屏小的话 ...

spi代码去驱动个spiflash,
这个可行,上面有一片AT45DB32,跟触摸屏共用的一个SPI接口

楼主:
引用 楼主:
spi代码去驱动个spiflash,
这个可行,上面有一片AT45DB32,跟触摸屏共用的一个SPI接口 ...

已经试过了读写AT45DB32,完全正确没问题,
这太奇怪了,玩个触摸屏真不容易

网友B:
引用 楼主:
已经试过了读写AT45DB32,完全正确没问题,
这太奇怪了,玩个触摸屏真不容易 ...

那还真实没办法了,呵呵

网友D:
请排查 电路硬件 电压 电流 信号干扰 软件 时序等问题  和 芯片真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还真实没办法了,呵呵

我也没办法了,最多不玩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排查 电路硬件 电压 电流 信号干扰 软件 时序等问题  和 芯片真没关系

实在找不到问题了,不想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