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0的AD输入可以是负电压吗(已解决)

楼主(2013-12-17):
如题,请问K10AD可以是负电压吗,如果可以,怎么配置啊。谢谢

网友:
这个你可以看下芯片的datasheet。
里面应该有输入电压范围的。

请问你用的哪个型号的K10,我可以给你看下

网友:
我看了下datasheet"K10P144M100SF2V2"
表格中说的输入电压范围是参考电压范围。

楼主:
我看了下手册,应该是Vrefl必须等于Vssa而Vssa必须等于Vss,所以Vin不能是负电压,谢谢上面两位了

网友:
ADC的输入电压不可以是负电压的, 单片机不支持.

网友(2015-02-25):
只能是正的吧,负的也负不了多少

网友:
直接感觉!负压应该不行的,楼主还是用模拟电路转换负压为正的吧。